聲寶烘碗機,不能烘乾------(已解決)照片

楼主(2011-12-30):
老母說不能烘乾,打開一看.加熱絲斷.暫時先綁一綁.因為原廠沒備料.

底部拆開

底部拆開

加熱絲斷了.不過重接後,沒有全部加熱?WHY?

加熱絲斷了.不過重接後,沒有全部加熱?WHY?

搞定了

搞定了

网友:
電熱絲會變這麼紅代表電熱絲已經故障了~正常的烘碗機溫度不會這麼高建議先不要用
不然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換掉...免的你把房子燒了...老母會打死你的

等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廚師 代工,請注意風扇馬達運轉是否順暢,原廠一般都是更換電熱片及風扇馬達組。 ...

馬達沒問題的.不知整組的電熱絲和電熱片去哪裡,如果有我當然想直接換掉,畢竟只要插排線而已.小廚師代工容易壞馬達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a471大的建議

安全一點換新的好,看照片你只是把電熱絲互相纏繞

並非使用壓接的方式....不懂您意思

网友B:
小廚師 代工,請注意風扇馬達運轉是否順暢,原廠一般都是更換電熱片及風扇馬達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換掉...免的你把房子燒了...老母會打死你的

同意a471大的建議

安全一點換新的好,看照片你只是把電熱絲互相纏繞
,並非使用壓接的方式.........不安全

网友A:
最好換掉...免的你把房子燒了...老母會打死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