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DPS-305BM電源供應器改DPS-305CM實例

楼主(2011-12-31):
話說這台DPS-305BM是論壇一位會員上次跟團購買的,原本他是買DPS-305CM,但是惠民出貨出錯這台DPS-305BM了,再寄回去換的郵資不划算,惠民老闆提供CM的子板及面板標籤讓我更換,所以想把過程跟大家分享。
下面的照片就是DPS-305BM的玉照︰

收到這台時,發現它很輕,打開一看原來是切換式的電源供應器設計︰

不過我還是得說實話,這台的焊接工藝非常簡陋,大家看看這個TO-3封裝引腳的焊接︰

其實這種引腳要與導線焊接時,導線應該要纏繞在引腳上再焊接才合格。
下面這張照片的板子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看不出來是正常的,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焊接工藝不好要批評,但是好的也要鼓勵,這台的主濾波電容居然是Rubycon耶!

不過只有這一個是Rubycon,如果買的朋友有時間,過陣子就買日系換上吧!記得下方還躲著一個唷!

今天要換的DPS-305CM的子板就是這一塊︰

惠民寄來的子板就是它啦︰

要拆換時發現裝配的疏失了︰

大家注意看下圖這一面是緊貼著機箱的,這是好在有塗漆,否則一定短路,而且上蓋也是緊貼著SMD零件,如果不是上蓋的塗漆,一定短路的更嚴重。

為什麼會這樣?等一下就知道了,我們還是先換子板吧!

其實這張板子是應該放在下圖這兩個凸出點裡面才對的︰

也就是裝完應該是像下圖這樣︰

所以有買這台的朋友請打開上蓋檢查看看,如果沒有裝好,請自己動手DIY一下。
最後把惠民寄來的DPS-305CM的面板標籤換上︰

下次有到深圳時,惠民老闆一定要請我去把MM,因為出錯貨收尾的都要我動手,大家應該都會贊成吧!

======================↓贊成的就按+1吧!

网友A:
我按加5.就是要泡5個mm
到時wish大如沒軟腳的話.就是一尾活龍n_0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按加5.就是要泡5個mm
到時wish大如沒軟腳的話.就是一尾活龍

這樣 可以揪團成立嗎...有開始報名沒 哈哈

网友:
讓老大動手還改良,買這台的人賺到了(未來可能會出問題的問題也防止掉了。)。。。。。
中國的東西就是便宜,唯一的好處也就只是便宜。看一看,覺得品質還真是兩光啊!!
(不過,這種價錢就別嫌了~~~)

网友:
那個R牌電容怎麼看都覺得怪怪的....

网友:
組團別忘了叫偶喔!!! 由我這裡過深圳, 很近耶!!!

网友:
刚才我有让DPS电源的生产厂家深圳宏盛电子进来看贴,他说关于CPU控制板出槽的问题,应是外壳的卡槽做的不够深,致使运输时线路板跳出槽外!下一步将改进槽子的深度,以及功率管上的引线焊接工艺,尽量将产品越做越完美!主板上的电容采用Rubycon和台产的GSK电容!

网友:
我買過大陸的電源兆信的,但拆開時發現焊接的真的不合格,有用大陸電源的把外殼拆開看一看有沒有需要補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