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2V4A适配器的维修

楼主(2011-12-31):
很想有一个12V4A适配器。在一个电脑维修部买到了一个坏的修理优派12V4A适配器,打开一看已经被维修过,保修烧断,已经用铜丝取代,400伏电容更换。接通电源的瞬间也没有输出,集成块用的是UC3843A,买到3843S代换无效,上网上查,这个网站恰有一个维修实例,费了好大的事成为本站的会员,但并没有实质的收获,震荡块的供电7脚电容电压7V,8脚电压为零。更换电容无效果。于是自己认真研究电路,仔细测量测量,发现两个贴片三极管损坏更换后连供电电压都没有了,怀疑取自220的过压保护二极管损坏,但焊下测量没有坏,用18稳压管代替无效。于是断开6脚,瞬间开机,6脚电压30多伏,赶紧关机,于是怀疑3843S不能代替UC3843A,,焊下,重新焊上UC3843A,开机绿色的指示灯亮了。用电压表一测输出为13v.太高兴了!

网友:
恭喜完修,先換掉電容是對的, 再把焊點補焊一下!

网友:
3843S 是哪家生產的?  能否告知或照片

3843X 如果沒壞 而PIN_7 會定在7V
通常表示啟動後耗電流較重
(包含PIN_6 接出的PUSH-PULL 晶體 <=所以OPEN PIN_6 後 電壓提昇)
在TRANSFORMER 再生電壓 來不及建立前
PIN_7 供電端的電解電容已經消耗殆盡
略低於7V後 IC關閉工作

要檢查 PIN_7 供電端的電解電容
是否容量不足夠 放電時間能不能支撐到 再生電壓建立

===================
在很多 SW POWER 結構中
不管是PWM式/RCC式(如ATX POWER +5VSB)

這個Vcc供電端的電解電容 故障機率也是不小
但由於多是 10uF~47uF / 35~50V
小電解電容故障時外觀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