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電漿 P42BSMH 42吋 工作正常 螢幕不亮 請教( 已完修 )

楼主(2011-12-31):
大同 42吋電漿    電源板已經換新   換過 Y 板  X 板  還是點不亮他 真是奇怪
大大們 能給我一點意見嗎 謝謝    工作 正常  燈號也正常
面板是 三星 YD07

网友:
三星 YD07檢查測驅<>>>Y版三顆保險絲
斷開VA電源線
1.拆下Y板X板電源接線打開右下電源鍵量VA VS VE  VSCAN VSET 有無工作如有表示電源正常
2.接回X闆電源在依上步驟測試如正常
3.接回Y板電源依上步檢查

就知道哪裡問題

楼主:
好的 謝謝大大教學 我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謝謝大大教學 我試試看

還有Z板ㄚ

楼主:
你好 Z 版是那一塊  ?  謝謝

网友A:
如果說你已經將左右板.電源板都更換了(確定他都是好的情況下)那最有可能的是T-CON掛了

YD07的面板--->>T-CON上有自檢功能(點亮後全白).
一般電漿點不亮大部分是Y板的問題.
其實有方式可以測試Y(左板)Z(右板)有無動作---->>善用數位電表
或是用聽的.也聽得出來
Y板--->>負責--->>>掃描.維持.清除
Z板--->>負責--->>>維持.清除
X板--->>負責--->>DATE(圖像訊號)---->>地址排

楼主:
小張大 謝謝  我已經點亮了  是  Z 板有一條線 鬆脫 ..... 差一點暈了 謝謝大大們幫忙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是保險絲的問題(軟柿子)
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說你已經將左右板.電源板都更換了(確定他都是好的情況下)那最有可能的是T-CON掛了

YD07的面板--->>T-C ...

請問小張大
如此機型症狀為開機一閃即滅,如不打開機器測量
是否有辦法判定為面板不良?
~~謝謝~~

网友B(2012-04-25):
挖出來討論 這台是否有哪位大哥有修過 小弟沒修過電漿 現在的狀況是開機ok影像聲音都ok
等熱機後 電視都還是正常 可是後方會有搭搭搭的聲音 但也不是隨畫面亮暗而大小聲 也不是固定頻率 只是會一直都有 請問哪位有遇過 可以指點一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出來討論 這台是否有哪位大哥有修過 小弟沒修過電漿 現在的狀況是開機ok影像聲音都ok
等熱機後 電視都還 ...

目前我手上有一台同型號維修中,狀況是主電源無 vsb,
要先修好電源板才能確定是否能完修。

网友(2012-05-29):
救狼歐 最大變壓器也拆了 補焊過了 也用熱熔膠補了 電容也更換了 不過在熱機後畫面變亮時還是會出現答答答的聲音 這到底是繼電器的聲音是屬於正常的還是不正常呢?
小弟沒摸過電漿 站上有經驗的大大是否願意教導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