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708無畫面(純討論)

楼主(2011-12-31):
小弟這邊有一台!!ACER AL708無畫
我有爬過文!!!好像是把高壓版保險司短路就OK了!!(量過電容100u 25V *2  都正常)
但小弟短路了!!結果很開心!!亮了!!
過沒多久!!滅了!!   囧rz
再次開電源後!!又亮了!!
可是又滅啦!!
仔細觀查!!它滅掉後!!高壓版會有個類似繼電器的聲音!!(ㄉㄧㄚ˙)一聲   (但不知道是哪個元件發出來的,聽不是很清楚位子)
要在等個幾秒後再開!!亮(或一直在閃爍)1~2秒 !! 就滅了
高壓版子有在補焊過

有可能是燈管  的問題嗎??

以下是借efandyj 大大的圖    目前我也是這樣(由於無相機  所以借圖)

借efandyj 的圖

借efandyj 的圖

网友A:
這塊建議更換新版~這是4燈 12V的高壓版

很多高壓版4燈可以替代

一塊大概1XX元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建議更換新版~這是4燈 12V的高壓版

很多高壓版4燈可以替代

主要我這邊的工具也不夠多!!
所以也沒辦法做深入的測試!!
就這樣就好了!!不大想修了!!
因為!!簡單的能修號就修好!!
要花太多的錢!!就算了!!
這算是公家財產!!

网友B:
有可能是燈管!因為保護~~!!所以建議先外接燈管測試~在買高壓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燈管!因為保護~~!!所以建議先外接燈管測試~在買高壓版!

由於在服役!!
資源不足!!想說如果是軟的就馬上修可以再使用,遇到有點困難就...放棄
所以沒辦法做很完善的測試!!
也當然這問題我也沒碰過,只能問看看大大們有沒有碰過類似的問題!
所以很有可能是燈管造成的問題?  我是有看過一篇文章是說,燈管假焊也會發生像我這樣的問題
一直閃爍後....就滅了...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有類似的經驗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是公物  所以目前就不做任何的維修,因為我也不會拿到任何的金錢,唯一有的就是這次的經驗

网友:
你這個是外置變壓器的嗎,有可能是變壓器的問題,換個功率大一點的試看看

网友:
建議換個一樣的跳腳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