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變電阻的問題

楼主(2011-12-31):
各位大大:
       小弟不才,請問有沒有辦法用一顆可變電阻(單聯式)其他種類的旋鈕來控制6~8組訊號的大小呢??謝謝,感激不盡~!!

网友A:
單獨用一顆有困難一般要加一些切換按鈕.控制6~8組訊號的大小.因為要切換
如果是同步---那應該可以
你可用機械方式.或有專用ic可達成
機械方式------可變電阻-----控制馬達位置馬達驅動式可變電阻

网友B:
你對於問題的描述太過於簡單了,應該以1,2,3...等等來清楚說明輸入,輸出電壓和電流大小,和信號頻率高低,還有電源的電壓和電流大小,這樣的話,或許這樣大家較容易提供不同的意見給你做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獨用一顆有困難一般要加一些切換按鈕.控制6~8組訊號的大小.因為要切換
如果是同步---那應該可以
你可用機 ...

感謝大大的回覆,忘了說明是要同步的控制6~8組不同的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對於問題的描述太過於簡單了,應該以1,2,3...等等來清楚說明輸入,輸出電壓和電流大小,和信號頻率高低,還有 ...

感謝大大的回應,小弟要問的問題是要處理音響音源的訊號,用來當中控音量使用,所以輸出入電壓及電流大小無具體的東西可以提供,實在不好意思~!!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所要的功能,是類似一個同軸8個VR同時動作的功能?

网友:
這種方式只能用8CH的混音器了!!

一般MIXING才有辦法,單純用VR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如果可以買到直推式可變電阻
把推桿全接在一起-----連成一排--------------------這樣你要十組都沒問題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也最省錢
直推式可變電阻也有兩組------同一推桿的-------------------這樣又可少一半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