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开关电源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1-12-31):
缝纫机开关电源,跟ATX电源是一样的.
故障现象没有输出电压.
拆机发现保险丝烧断了,保险断了肯定后级有短路。上灯管接在保险处发现灯管全亮.开关管或桥堆问题.测量发现开关管D-S,D-G击穿了.问:D-G击穿了电源芯片也会坏了吗?但是我测量对地主抗不短路哦.
电源IC是UC3843A
开关管型号K1213   由于手上没有这个型号。在垃圾堆找到下面那个管子。能不能替换呢?

网友:
一次側開關擊穿有機會把驅動電路及電源IC一起帶走(未隔離驅動下),可以的話不裝開關管,先上電看一下波型有沒有出來

楼主:
感谢狼大指点,明天配件一到换看看.

网友:
測試時在交流輸入線上串上一只燈泡,若燈泡大亮表示電路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