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冰箱二段式排水管閥門更換

楼主(2011-12-31):
冰箱冷藏室在使用時尤其是新冰箱,當開門又關門然後馬上還要再開門時,
門常常會太緊不容易打開
原因為開門時庫內溫度上升,庫內壓力就和大氣壓力平衡;一旦關上門之後
庫內空氣溫度瞬間降低,壓力就跟著急速降低,因而造成庫內與庫外壓
力差,致使門打不開.

以下教大家解決方法:

1.這是舊式的排水方式

2.將排水管拉出,剪去多餘的部分保留3公分

3.換上新式的二段式排水管,再管口塗上防水膠

4.將二段式排水管套入原已修剪成3公分之排水管

5.再將二段式排水管插入排水管水堵具

完成

网友A:
感謝原廠技術指導~

楼主:
考大家一個問題以下是冰箱蒸發器的圖片
請問紅框中的泡棉(或保麗龍)作用是什麼?

我先提示跟固定蒸發器無關

网友:
擋風、密封的作用,這樣風扇馬達才能將空氣由蒸發器下方吸入,蒸發器上方排出。

是這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原廠技術指導~

网友:
擋風、密封的作用,這樣風扇馬達才能將空氣由蒸發器下方吸入,蒸發器上方排出。

是這樣嗎??  +1

网友:
冷空氣導流集中吹出!

楼主:
都答對了n_116|

庫內空氣是由蒸發器下方吸入必須經過蒸發器再由上方吹出
這樣空氣中的水分才能被蒸發器所凝結出來

萬一吸入的空氣有一部份沒有從蒸發器中經過而從兩側直接被風扇馬達吸入
這樣會造成空氣中的水分子太多,最後凝結在風扇馬達的四周,日積月累最後馬達扇葉會被
凝結的冰塊所卡死,造成空氣循環不良冰箱不冷,因此必須在兩側將空氣阻隔

所以下次維修時,萬一發現所有零件都鎖上後,才發現這兩塊泡棉還在外面,千萬不要再藏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相片角度問題,其實水管是有斜度的
但是如果沒有設計水堵具,這時候水管就必須走U字形,反而要有水封效應

大大的回答也是相當有智慧n_116|

网友:
舊的都不用加裝新式的二段式排水管
也很少聽說這種問題
是原廠設計問題嗎

楼主:
這種現象就跟吸盤一樣,把吸盤吸住玻璃用力拉很難拉起,怎麼做?
從旁邊摳出縫隙,讓它破真空就拉起來了,冰箱原理也一樣,每家設計不同,
最主要就是要留洞讓它透氣,要留在哪裡...?當然是要留在消費者看不到的地方

有些廠牌把這個洞設計在門磁條上(逃氣孔),但效果不明顯,一般都還會在別的地方另尋留洞
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排水口,冰箱門關起來後就只剩下這個地方跟外界相通,但這個洞平常不能讓它常開
否則熱空氣就從這裡竄入,影響冷度壓縮機運轉時間加長,因此都會將排水管管口插在水裡,
這樣就吸不到空氣,但相反的這樣冰箱門就很難開了,怎麼取捨要好開還是浪費電?

所以就有人設計出這種二段式排水管閥門,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新式的,這在好多年前就有了,只是少人用,會增加成本,所以你的冰箱如果很好開,不要高興太早若不是利用這種原理就是那個洞一直常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答對了

庫內空氣是由蒸發器下方吸入必須經過蒸發器再由上方吹出

獎品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的覺得這有水堵也沒關係,
因為有多一個大頭出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的覺得這有水堵也沒關係,
因為有多一個大頭出口~

滷大:    看那大頭出口,好像有活塞氣門,不知是否是開泠藏室時,氣門會打開 , 減壓方便開門!

          但是,原來的排水小管,不就漏氣了,又如何能夠開氣門洩壓~不解?!!

           實際原理可能要請教  tsao0427大大 開釋!開釋!先行謝謝!感恩了!

       抱歉!回覆才看到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滷大:    看那大頭出口,好像有活塞氣門,不知是否是開泠藏室時,氣門會打開 , 減壓方便開門!

像我們是這樣處理,可以方便開門也能改善門關起來時有流水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現象就跟吸盤一樣,把吸盤吸住玻璃用力拉很難拉起,怎麼做?
從旁邊摳出縫隙,讓它破真空就拉起來了,冰箱原 ...

老大 再請問一個問題
冰箱門關上後 冷凍室的門會彈開 這個問題是否也可以一併得到解決?

楼主:
這問題跟更換二段式排水管無關
二段式排水管跟開門有關,但跟關門無關
關下門開上門,目前的做法跟以前一樣,還是在冷凍門下方做一個門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