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b1187電晶體是甚麼零件 怎樣用表測是好是壞

楼主(2011-12-31):
謝謝指教

网友:
PNP電晶體(三級管)量法類似二極體,要先知道BCE用法

楼主:
用三指針表測這顆電晶體npn
用電阻擋10K量 若量了以下結果代表正常嗎
E和C 指針互接不導通
黑針接B  紅接C和E 導通 指針返接不導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三指針表測這顆電晶體npn
用電阻擋10K量 若量了以下結果代表正常嗎

你真的測過了嗎?
這顆電晶體是 PNP  不是  NPN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三指針表測這顆電晶體npn
用電阻擋10K量 若量了以下結果代表正常嗎

姑且不論這是PNP還是NPN
請問,是誰教你這樣量電晶體的

网友:
老話一句 !!
多爬文吧 !!
尤其是那些基本的教學 !!!

光從晶體的編號就可得知 , 是 NPN OR PNP 了 !!!

基礎是要自己去學習的 !!

网友A:
這是日系晶體的編號,NPN 或 PNP 有一定的歸類,
前3碼 2SA, 2SB 為PNP, 2SC, 2SD 為 NPN
若不知道查看 DATASHEET 裏的符號也可辨識的,
要多做功課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日系晶體的編號,NPN 或 PNP 有一定的歸類,
前3碼 2SA, 2SB 為PNP, 2SC, 2SD 為 NPN
若不知道查看 DA ...

想問一下,所有三極管電晶體,用指針表測c和e極紅黑針互換都無限大,若有電阻值,是不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問一下,所有三極管電晶體,用指針表測c和e極紅黑針互換都無限大,若有電阻值,是不良嗎 ...

不一定!

网友:
其實您這個問題還是有些籠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拿一顆新的好的對照量測就很情楚了,
記得要用歐姆低檔位和高檔位各量一次,看有何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問一下,所有三極管電晶體,用指針表測c和e極紅黑針互換都無限大,若有電阻值,是不良嗎 ...

有些功率晶體內含阻尼電阻(CRT電視的水平功率晶體)
C-E間會有一定的阻抗存在,容易讓人意已為"漏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