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POWER電源供應器檢測器+假負載簡易測試

楼主(2011-12-31):
前陣子遇到一顆POWER~
無負載可過電,接上電腦後就無法開機
拆開後發現一堆電容都大肚子了,全部換為日系電容就完修XD
這幾天回頭仔細想想,如果當時有一台可以測試負載,又有檢測燈號的機器,就不用帶另一顆POWER做交叉測試了!
經過好幾個晚上的爬文+好幾張的計算紙...結果如下
看了幾顆400W+的POWER
12V都有15A以上
5V也都有20A以上
但因為每顆POWER規格都不同,而且訴求為簡易的假負載,所以並沒有要滿載測試
所以12V我只設計10A⇒12*10=120W  [P=VI]
   5V只設計20A⇒5*20=100W    [P=VI]
如果POWER本身規格連這樣的負載都無法負荷的話,因該也沒有維修的價值了...
12V的部分:
我採用20W10Ω水泥電阻*8顆,用並聯方式得到160W1.25Ω
根據公式P=V²/R⇒144/1.25=115.2W
5V部分
我採用20W 1Ω水泥電阻*4顆,用並聯方式得到100W 0.25Ω
根據公式P=V²/R⇒25/0.25=100W
以上如有錯誤請糾正 感謝
實作部分:
外殼拿報廢的POWER外殼
檢測燈號有
POWER-ON
POWER-GOOD
+5VSB
+12V
+5V
+3.3V
測試點有
POWER-ON
POWER-GOOD
+5VSB
其他電壓不做測試點原因在於大4PIN上都很容易測量,只有3.3V比較困難,但也還是量的到
所以就沒做出來了

POWER待機

POWER待機

POWER通電

POWER通電

負載各分為2段,避免一次全開負載過高眺保護,也可以只用小負載測試
線材
散熱裝置+水泥電阻
風扇另外加裝開關,可以只在做負載測試時開啟,因為真的很吵!
外殼進風口有用鋁箔膠帶擋住部分,這樣可以讓氣流強制通過散熱片,裡面也有用鋁箔膠帶隔開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你這會不會搞太大,確認power負載時,我多掛不到1分鐘,確認完12V / 5V / 3.3V就要快閃。若真要長時間負載,我會準備一盆水,把水泥電阻全丟進去就好。

楼主:
有時候是去別人家~  不一定方便準備水盆...而且外行人比較怕電,總是認為水跟電不能弄再一起XD
電話中先問完電腦狀況後,問題就大約可抓出7-8成了,準備好雞絲救出發~

网友:
請問一下你水泥電阻跟散熱片-------中間用甚麼黏住:)
中間的黏著能散熱嗎

楼主:
這個我有買~可惜附載太小,有時需要較大附載POWER才會負荷不了~所以才會做出這個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原创,懒人可以选择成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6313823   http://item.taobao.com/ite ...

我覺得這產品若是能有電壓數值顯示加2組 大4P公頭 來當12/5V外接負載端口會比較實用。

楼主:
恩恩~~有道理...
顯示電壓電子錶頭好貴耶....
5V一組線輸入好像真的不太夠....100W線會燙了
找個時間加大加大再加大XD

网友:
水泥電阻上的散熱片加大就可以煮開水了

网友:
看到公式   還真的都給他忘光了!!
都回到書本上去了!!

网友:
大大我認真看完後其實....是有點不大懂
第一步
接上  故障 或 正常  POWER  開啟電源(POWER SW)

第二步
12V與5V 兩段第一段開啟後  為低負載  第2段開啟為高負載    (因為是並聯設計)
開負載時  順便開啟FAN

第三步
是不是將用電表量[POWER-ON]   [POWER-GOOD]   [+5VSB]
看電壓是否正常

我這樣解釋???不知道對不對!!!有錯誤請大大們糾正!!把錯誤的觀念糾正!!才是正確的學習

如果買個便宜的電子式電表把它給黏在上面不知道好不好用耶

楼主:
觀念沒錯~只是我直接先用LED燈號省略了電表量測步驟
其實這個作品只是整合了2個功能
第一:市售的電源檢測器[燈號部分]
第二:簡易的假附載測試[電組部分]
使用步驟分為3段
1:接上POWER 觀察+5VSB/POWER ON燈號
2開啟POWER SW 觀察各電壓與PG信號
3分段開啟負載測試
如果步驟1有問題,則後半段省略
如果1/2步驟都OK,則進入3
以上~如果都通過則POWER OK!
如有疑慮先將負載關閉再用電錶量測個電壓值
再將負載開啟量測個電壓值
如果壓降過大卻未跳保護就需要再回頭檢修
水泥電阻可煮開水部分....真的!
12V115.2W開不到幾分鐘已經高達將近100度...
所以我都只開1分鐘以內,確認POWER可以負荷就關閉了
其實仔細看一下,實際測負載時消耗功率不只115.2W
那顆暴力風扇...9.1W
所以如果POWER在12V輸出部分沒有作多路輸出的話
實際12V輸出功率大約124.3W
很多POWER都標示有多路輸出...
拆開來看12V的線還是都焊在同一塊電路
這算是標是灌水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觀念沒錯~只是我直接先用LED燈號省略了電表量測步驟
其實這個作品只是整合了2個功能
第一:市售的電源檢測器 ...

恩恩!!大概了了!!
所以因該在水泥電組上面黏鐵板
開工前  可以先煮碗泡麵吃吃!!

楼主:
哈哈~比較想參考板上另一位大大的600W負載測試器
上面黏鐵板,測試一段時間後可拿來做BGA...
中秋烤肉時~家人朋友來烤肉,我就拿著電表在旁邊測試各電壓狀況><
一舉兩得

楼主:
剛剛手癢時做的新作品...
拿兩顆H3規格55W的燈泡[汽車用,玩車的遺留物...]
銅柱固定兼接點
一顆55W兩顆110W
板上有許多相似作品
這個不同點是~我直接在罐子裡裝水,用水散熱
剛剛實測12V110W點亮5分鐘...水還是涼的!電線卻是熱的...
在此  我有個疑問...
鎢絲燈泡2顆串連 電壓是各半沒錯吧?
如果我是(+)(-)(-)(+)這樣接
因該會變成6V110W  對嗎?
懇請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
鎢絲燈泡2顆串連 電壓是各半沒錯吧?
如果我是(+)(-)(-)(+)這樣接
因該會變成6V110W  對嗎?
錯誤
電壓一定電阻加大一倍------------功率--小很多---------p=vi

楼主:
所以說還是只能並聯2組瞜~
感謝指正!

网友:
對的這才能達到你所說的功效
這樣燈泡不會爆嗎------------------水冷

楼主:
不會~重點是要在燈泡冷的時候放入,如果是熱的千萬不能碰水,一定會爆
點亮之後 只會看到金屬部分會冒出小泡泡,不過點亮5分鐘是還沒看出甚麼問題

网友:
最好又美麗方法是買鋁殼水泥電組------鎖在鋁散熱片上----
基本不會壞可用好多年

楼主:
點燈5分鐘後像這樣
看起來金屬部分周圍的水滾了...
用電子溫度計測量
冒泡周圍水溫約為45度
罐子邊緣水溫約為24度
開啟時間接近10分鐘

网友:
建議是不要用燈泡,因為燈泡初期阻抗很低,呈近似短路狀,此時電流會大於額定許多

楼主:
恩恩~這點我也發現了
所以它的功用被我重新定義為:冬天專用暖手機XD
用電瓶啟動,還身兼照明功能!

网友:
哈哈不錯哦改天也來玩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點燈5分鐘後像這樣

這也有可能是電解水, 過程中產生的氧氣和氫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也有可能是電解水, 過程中產生的氧氣和氫氣

也有可能喔!!不過電解水源裡我不是很懂...也沒辦法去證明~哈哈
還是讓它簡簡單單的當個暖手機吧!

网友C(2012-02-28):
那個  我對你自己做低負載測試器很有興趣 這是我低a0932782979@yahoo.com.tw
想跟你要一下如何製作?需要哪些材料 請問大大可否傳授給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手癢時做的新作品...
拿兩顆H3規格55W的燈泡[汽車用,玩車的遺留物...]
銅柱固定兼接點

这个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厉害了

手癢時的產物...現在連丟到哪都忘了XD
還是這邊主要的那個附載反而比較實用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  我對你自己做低負載測試器很有興趣 這是我低
想跟你要一下如何製作?需要哪些材料 請問大大可否傳授給 ...

已發消息

网友:
不錯呢,又學到一招

网友E:
至2012年3月25日前有電阻團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2012年3月25日前有電阻團購.

對阿~這幾天都在算要哪些阻值哩!

网友:
要先定出目標負載(電壓,電流),電阻負載率 (100W X   ??%).再選定阻值及並聯數.

网友:
實在太精彩了! 又上了一課

网友F(2012-04-16):
我是用這個很好用,只不過用夾子,每次只能測一種電壓!!
露天  A123 BT15A 15安培 電池測試 放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這個很好用,只不過用夾子,每次只能測一種電壓!!
露天  A123 BT15A 15安培 電池測試 放電機 ...

這太專業啦!~
我只求能確認輸出正常,上附載後也能正常就好了...

网友G:
我對你自己做低負載測試器很有興趣 這是我低a0932782979@yahoo.com.tw
想跟你要一下如何製作?需要哪些材料 請問大大可否傳授給我?

网友H:
散熱器用熱熔膠黏.....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對你自己做低負載測試器很有興趣 這是我低
想跟你要一下如何製作?需要哪些材料 請問大大可否傳授給我? ...

材料很簡單~就電阻/電線/洞洞板/風扇等等...
至於需要哪些規格~首先要訂出你要測試的規格例如12V10A等等..
接著依照算式算出所需阻值~採買
再來就只剩下無敵的DIY精神~想辦法塞到盒子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散熱器用熱熔膠黏.....是嗎?

灰色的那是黏金屬專用AB膠,只有外圍
中間部分是導熱膏
用熱熔膠黏的話~因該測試不到5分鐘散熱片就掉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灰色的那是黏金屬專用AB膠,只有外圍
中間部分是導熱膏
用熱熔膠黏的話~因該測試不到5分鐘散熱片就掉光了. ...

歐歐....看起來蠻像熱熔膠的XD

网友(2012-06-07):
引用 楼主:
剛剛手癢時做的新作品...
拿兩顆H3規格55W的燈泡[汽車用,玩車的遺留物...]
銅柱固定兼接點

你這超不錯喔用55W的燈泡再放入水中散熱會很好喔!如果加冰塊燈泡不知道會不會爆掉?

网友:
綜觀各位製做.我覺得鋁外殼水泥電阻+散熱片較佳.改天我也來搞一個試試.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看起來工程蠻浩大的,不過版大還真是蠻用心的,讓我大開眼界,謝謝囉

网友(2012-07-29):
自已做花一錢就可滿足自已的想法,那種滿足感是別人無法體會的。初坯總是較難看。但是慢慢改進也不錯。好利害,知行合一。以前教你電工的老師一定很高興的。

网友I:
請問如果不用水泥電阻(因為溫度),又不建議用車燈(因為初期電阻),可以用電腦風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如果不用水泥電阻(因為溫度),又不建議用車燈(因為初期電阻),可以用電腦風扇嗎? ...

風扇耗電量太低,我用那顆9W的也還不超過10A...
沒辦法用來做高負載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