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電視電源 接附載電壓不穩定 變壓器有聲音

楼主(2011-12-31):
請教一下!!
這片液晶電視的電源板+5VS有正常~
啟動後會發現輸出電壓不穩定+5V=5V +12V=11~12V +24V=18~24V跳動
然後還會伴隨著從小變壓器產生的吱吱聲(聲音跟電壓不穩一樣會一陣一陣)
TNY266P的第5支腳會從350~370跳動!
沒接附載時有時候會正常~有時候又會跟接附載的時後一樣!
輸出二次測(應該是這樣稱呼吧)晶體有拆下來量過都正常~
板子上的二極體大概也都有量過~也是很正常沒有極穿(因為電路也沒有燒毀的跡象)
請問這要從電路的哪一邊查起呢?:on_074|
或是有大大有電路圖可以分享的~:on_104|
謝謝:on_143|

附圖
電路版型號

正面

正面左邊

正面中間

正面中間

正面右邊

正面又邊

正面右邊

TNY266P量測電壓

背面

背面左邊

背面中間

背面右邊

网友A:
對照TNY266 的 Sample 電路會比較清楚,
從週邊的電容查起,解焊下來量測,或者將電解電容換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照TNY266 的 Sample 電路會比較清楚,
從週邊的電容查起,解焊下來量測,或者將電解電容換掉看看。

謝謝回復~
不過我已經把所有電解電容全換新的了~
感覺像高頻電路有問題!

网友A:
有作補焊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作補焊了嗎?

請問是針對TNY266P補焊嗎?
有補過了!
連其他二極體電晶體我都有補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針對TNY266P補焊嗎?
有補過了!
連其他二極體電晶體我都有補焊~

變壓器旁藍色安規電容及另一顆淺棕色0.1uF陶瓷用電容表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旁藍色安規電容及另一顆淺棕色0.1uF陶瓷用電容表確認一下。

剛剛用電容錶測過~
是OK的!

故障狀態是TNY266P 啟動高壓後 從大電容量到的電源370~410!
保護電路雙電壓比較器LM393 的第2跟6腳(並聯)輸出4.49~4.7V的電壓!第3腳電壓5.17地5腳電壓4.18
目前就只有24V會有不穩定的波動+搭搭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