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31調整亮度時無作用

楼主(2012-01-01):
請教諸位先進,為何此台FP731調整面版按鍵(亮度)時,會顯示出增減亮度的百分比,但實際亮度卻沒有任何之改變?
在此借用wet大之電路圖

FP731

FP731

當調整亮度時IC761 TL1451AC的PIN 4與PIN 13的電壓有起變化,而PIN 7,10兩腳的輸出也有起變化(約1V左右,8~9V之間變化),而更不解的是,Q751與Q743的D極皆有起變化,但是...為何燈管就是不起變化呢??
請諸先進解惑?在此先謝謝啦!

网友A:
是否高壓版ADJ腳無接上?  個人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高壓版ADJ腳無接上?  個人猜測^^

如ADJ腳無接上的話.....應該後續就不會產生電壓的變化了吧..
感謝回覆。

网友B:
有試換INVERTER 嗎

==============
Q751與Q743的D極有起變化…   應該是指S極
1.        調整亮度時IC761 TL1451AC的PIN 4與PIN 13的電壓有起變化,而PIN 7,10兩腳的輸出也有起變化(約1V左右,8~9V之間變化)
看來控制端的輸入(IN+) 和到Q751與Q743輸出 是OK
PIN3與PIN 14 (迴授電壓)有跟著變化嗎?
   PIN3 = PIN 4,PIN 14=PIN 13的電壓 IC (IN+) = (IN-)

2. 如果 燈管工作頻率不正確 也會影響 燈管發光效率
    共振頻率 由變壓器一次側電感量 和
    C764//C765 和 C734//C735  0.15uF

3.  是什麼原因 使上下兩組對稱電路 會同時出問題
     3-1 某組 功率驅動端和燈管 效能差了 由於 電流平衡變壓器 抑制同時出問題
            要不要試試  bypass 電流平衡變壓器T752 T753 把它短路
           後再檢查 PIN3與PIN 14 (迴授電壓)

     3-2 VCC (電解電容) C751 / C752

------------------------
不好意思 我的想法老土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試換INVERTER 嗎

==============

感謝回覆....
請問何謂電流平衡變壓器 (T752,T753)?其作用原理?

网友:
電流平衡變壓器
變壓器的一種電路功能應用
變壓器兩側圈數相同 N : N
當兩交流電流信號 , 輸入至變壓器[同相位]兩側
以兩電流同相位同大小時 (電流平衡)
   由於變壓器[同相位]因素, 使變壓器內兩側產生[同相位]同大小磁場 ,而抵銷
    變壓器之等效交互電感量趨近於零

以兩電流相位有偏差, 或大小有異時 (電流不平衡)
  變壓器內兩側產生不同磁場, 不能抵銷
  而產生變壓器之等效交互電感量 (產生阻抗)

  利用此一特性, 抑制電流偏差
==========================
燈管為何加入, 電流平衡變壓器
兩燈管原於同一輸出驅動變壓器, 可以達到同相位要求
但是若有單一燈管, 異常時 PWM IC 只迴授監控一個(兩燈管總和電流)
例如
同一輸出驅動變壓器, 驅動 A B 兩燈管
單一燈管電流, 正常時是 6 mA
A B 兩燈管總和電流= 12 mA
PWM IC 只迴授監控使總和電流= 12 mA
當某一燈管異常時(或共振電容NG)   ,  電流假設=1 mA 或0
由於[ PWM IC 只迴授監控使總和電流= 12 mA ]
會使另一支燈管 , 工作於過電流狀態
由於屬高壓電路, 會有起火燃燒 , 而且電路不會關閉保護
==============================
有些電路沒用
   是因為省錢
或是
   獨立電路 :  一輸出驅動變壓器 ,  驅動一燈管 ,  有其他保護回路
=====================================
可以參考 GOOGLE 搜尋 ,下列關鍵字
COMMOM MODE CHOKE 共模扼流線圈

這是講  交換式POWER 電磁抑制用
原理相同
  只是移到燈管電路中應用於電流平衡

网友:
我印象中N年前遇過一台BenQ也是調整亮度的值會改變但是實際螢幕亮度是以最亮來顯示

我不懂啥高深原理,我拆開檢測,發現此台更換過(一組)燈管,原因就是這組燈管規格跟原廠燈管規格出入誤差過大,因此多是以最大亮度顯示

但是我是以軟性方法處理不收費用,我告知user請去調整"顯示卡"的亮度,免動工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