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5KPL-E 主機板找不到供電電路波型

楼主(2012-01-01):
小弟最近開始買台示波器主板波形,但是有張板子怎麼找也量測不出完整的方波訊號。
不知道是不是小弟把接腳放錯地方~我有上CPU,且確定已經有開機畫面,電感兩極都測試過了。

网友: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再去看看吧!論壇內有相關資料。
還有,您要知道到底自己在量什麼東西,不是隨便掛表亂量一通,先了解電路到底是什麼東西。

网友:
可以把晶振,換成比較慢的呀!!,10M的不行換成1M的,這樣就量得到比較能看的方波.
如果還是不行,可以用"史密特觸發器",把波形整一整,就很漂亮了!!
如果一定要量到原始的波形不可,可以量諧波呀!!,先用寬頻放大器,放大個100dB,再用帶通濾波器,選好要濾的範圍,慮完用"史密特觸發器",把波形整一整,就很漂亮了n_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