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Acer 老母雞 DX4VP 主機拆解
火..

楼主(2012-01-01):
之前小弟我有ㄎ一ㄤ走人家一台已經秀逗的Acer老母雞
一抱回家馬上接上電源試著開機,BIOS好像是P牌,但是畫面像是A牌的
這幾天心血來潮把它給拆了,看看究竟是什麼問題
開機就是不顯示畫面,也不會叫,硬碟燈不亮 (硬碟沒壞)
注意! 光碟機已換過,原先的被我拆去用了
硬碟原本是Maxtor 20G,有雜音,換Seagate 30G
之前是有把Maxtor裝進別的電腦開機,可進系統,系統為Win95
但是硬體太新,抓不到驅動...
晶片大多採用他們自己製造的,ALI
CPU插槽為Socket 3,CPU為Intel 486Mhz
CPU近照,正方形,無防呆
記憶體共7條,總計18MB,真少阿...
記憶體近照,4MB...
記憶體全家福
顯示卡GPU,Trident? 沒聽過
網路卡,RealTek滴
ESS的晶片,沒聽過,此塊為音效卡

2012/01/01 上午 09:43更新
更新項目:
Seagate 30G 5400rpm 換 Western Digtal 80G 7200rpm
霸王硬上弓,硬上WD80G
跟它的"阿公"拍照
能轉動,可惡的硬碟燈還是不亮
還是沒畫面,圖為Sony KDL-32S5500 32吋液晶顯示器

网友A:
呵呵!古董級的電腦,能跑還真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古董級的電腦,能跑還真不簡單!

能通電,能開機,但是被我一拆,現在連畫面都沒了...
硬碟換過了,光碟機換過了

网友A:
POST 過嗎?開機有沒有嗶聲?
可能顯卡的金手指氧化了,用軟橡皮擦擦一擦,看能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T 過嗎?開機有沒有嗶聲?
可能顯卡的金手指氧化了,用軟橡皮擦擦一擦,看能否改善。 ...

這台老母雞剛抱回家POST過,可進BIOS,卡在CPU
後來拆開發現CPU跑掉了,竟然在主機板上不是在插槽上.... 昏了
顯卡沒有壞掉,已擦過金手指,無效
這台主機一定要過CPU才會叫,現在連畫面都沒了

楼主:
奇怪的是
翻了GOOGLE,搞了YAHOO
竟然找不到這台主機的詳細資料
只有找到一個PDF檔,內有處理器速度

网友:
如果有上除錯卡就好了,查一下看那一關沒過

网友B:
BIOS程式 要跑 CPU/記憶體先處理  VGA卡(和 硬碟/光碟機/其他)可以先不插
==> 待有BEEP嗶聲 表示 BIOS/CPU/記憶體 能運作

記憶體先處理 例如:擦金手指  並且依原順序BANK 0123 插回
另外記憶體不是18M  4個短記憶體插在轉接座 是1M x 4個短記憶體 相當於4M
4個短記憶體+ 3個長記憶體(4M) = 16M  在那個486CPU時代算是很強焊的啦

网友:
爺爺級的486啊..... 72pin + 30pin RAM.... Trident 9440 + ESS Sound.... 真懷念.....

网友C:
別小看ESS, 在486時代可是名卡...........

相對於高價位的SB卡, 他的1688/1868便宜又大碗, 很快就在中階以下的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我同學當年就靠這個晶片奠定了他業務的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別小看ESS, 在486時代可是名卡...........

相對於高價位的SB卡, 他的1688/1868便宜又大碗, 很快就在中階以 ...

恩, 再說就是它在PCI槽下, 純DOS模式模擬ISA SB功能很完善, 不像換了其他的PCI聲卡玩DOS遊戲無聲...

网友D:
1994年的電腦。。486電腦
ps:咱看到 Trident 94'<==>應該是 1994.。。那個時候是 李登輝執政的年代。。。》《
民國8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程式 要跑 CPU/記憶體先處理  VGA卡(和 硬碟/光碟機/其他)可以先不插
==> 待有BEEP嗶聲 表示 BIOS/CPU ...

嗄?
那樣算4M喔...
VGA卡金手指已擦過
音效卡金手指已擦過
CPU已插好,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一到手之後,他的CPU竟然沒插緊
就是沒BEEP聲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94年的電腦。。486電腦
ps:咱看到 Trident 94'應該是 1994.。。那個時候是 李登輝執政的年代。。。》《

李爺爺時代...
486的電腦
聽給我這台電腦的那位小姐說
這台是當時他們公司跑最快的電腦...
PS:
如果這台能運作,真想學Youtube的裝上WIN7...

楼主:
話說這顆CPU
他的SOCKET3插槽好像有比CPU的針頭還要多一些洞
也不知道給我這台電腦的那位小姐怎麼搞的,可以把一台電腦的CPU搞到移位...

楼主:
我在懷疑是不是這台的BIOS故障,剛拿到手還可以開機
一把它重組就沒了
BIOS是不是在SPEAKER旁邊的那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李爺爺時代...
486的電腦
聽給我這台電腦的那位小姐說

如果這台能運作,真想學Youtube的裝上WIN7...

不太可能。。。您這台系統。。好像當時是搭配 windows 3.1  英文版的機器
http://www.baidu.com/s?wd=Acer++ ... _n=2&inputT=890
裝windows 95【可能就很勉強了】!!

【A】
還有win7【好像是 32bit 或64 bit的系統】《---》 486【是 16bit的CPU】     理論上~應該是不能安裝的吧。。。。
【B】另外 1994年【windows 3.1】與   2009年出來的【win7】.。。差了15年的時間。。。orz

ps:

网友E:
先找找有沒有CLEAR BIOS的JUMP,
有的話,請先跳接,然後送電開機,然後馬上關機斷電,跳接回來,
再來顯卡請接在第一個port,
也就是最靠近power的那一邊,
其他的卡也先不要上,
然後,ram先接一支就好了,
看板子上有沒有註明dimm1在那裡,
就接在dimm1上,要不然就是最靠近cpu的那一支,
再來,就可以開機試試看了,
如果可以開機的話,
可以用其他電腦 作一片開機片1.44mb的那一種,
試著開機看看,
硬碟要找的話,請儘量找2g以下,
因為我覺得這一台應該是不支援LBA模式,
所以2G以上的可能不能用,
BIOS的話,我覺得應該是有IC座的那一顆,
以上。

我人生第一台自組電腦就是這個時期的東東,
然後被我搞砸了,
硬碟的控制晶片被靜電打穿了,
當時的540mb要7、8千啊!

网友F:
沒錯...
1.HD支援不了這麼高的容量,最多2.1GB..ATA-33
你可以插一片PCI的磁碟介面卡來取代主機板的IDE

2.蜂鳴邊的叫做"鍵盤BIOS",直到有晶片組的架構出現才被
納入南橋晶片中。真正的BIOS上頭晶片應該會有貼貼紙...
ACER自己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太可能。。。您這台系統。。好像當時是搭配 windows 3.1  英文版的機器
http://www.baidu.com/s?wd=Ace ...

B大.... 486是純32BIT的CPU耶.... 不要搞錯了喔....

Intel由386DX起已經是純32BIT的CPU了.... 呵呵

486級的CPU, 只要內存夠, Win2K和XP還裝的起來... 就是速度.....

Win7的話.....

网友B:
大ㄟ 假設一下 這台搞定後 您想拿它作甚麼用
留住清春的尾巴??

网友:
我家之前也有一台類似的!!
可惜她是dos畫面
硬碟4g
灌了xp  就差不多了!!
過沒多久硬碟就掛了xd

网友D:
引用 网友G:
B大.... 486是純32BIT的CPU耶.... 不要搞錯了喔....

Intel由386DX起已經是純32BIT的CPU了.... 呵呵

沒錯。。咱搞錯了!!486是純32BIT的CPU

ps: 網路上的資料。。
win7 【也有 32bit 】。。希望您用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錯...
1.HD支援不了這麼高的容量,最多2.1GB..ATA-33
你可以插一片PCI的磁碟介面卡來取代主機板的IDE

ㄟ...
當我把那台電腦開機時,真的是95系統
硬碟是MAXTOR 20G的
主機板抓的到
網路上還有人用INTEL PENTIUM II 133MHZ的裝WIN7勒
Windows 7, running on Pentium II 133 Mhz / 96Mb RA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錯...
1.HD支援不了這麼高的容量,最多2.1GB..ATA-33
你可以插一片PCI的磁碟介面卡來取代主機板的IDE

ㄟ...
當我把那台電腦開機時,真的是95系統
硬碟是MAXTOR 20G的
主機板抓的到
網路上還有人用INTEL PENTIUM II 133MHZ的裝WIN7勒
Windows 7, running on Pentium II 133 Mhz / 96Mb RAM
2012/01/02 下午05:34補充
我剛看到更扯的
Windows 7 in AMD 90 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錯。。咱搞錯了!!486是純32BIT的CPU

我有WIN7的32BIT光碟片
誰說現在沒有32BIT
你去買新電腦就有了
我本身就是WIN7的32BIT使用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ㄟ 假設一下 這台搞定後 您想拿它作甚麼用
留住清春的尾巴??

搞定之後,跑WIN7,然後成功了上傳YOUTUBE!
留著當紀念,等到值錢了再賣掉

网友H:
486 CPU要注意,沒有防呆,所以很容易裝錯方向

网友I:
那個記憶體------以當時1MB約1000元來講,真是奢華啊   我的天啊!!

trident是啟亨,除了顯卡,也有做過音效卡,最後顯卡是那個Blade 3D的樣子?  後面的完全沒印像

就算是win98  也是有最小安裝記憶體需求的,我忘記是16mb 還是 32mb 總之有碰過一次

486時期的IDE介面,或許會有那個540mb的limit,當時還有那種外插的E-IDE介面卡,為了能夠抓到超過540MB的硬碟...

嗯....漏看了,20GB的硬碟能抓到的話,那就注意下一個限制---32GB  到某些p3電腦還是有32GB的容量限制,所以那個80G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個記憶體------以當時1MB約1000元來講,真是奢華啊   我的天啊!!

trident是啟亨,除了顯卡,也有做過音效卡 ...

80G抓到一部分變32G? OH NO!

楼主:
引用 网友H:
486 CPU要注意,沒有防呆,所以很容易裝錯方向

那要怎麼裝才正確呢?
要對準Socket 3的字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找找有沒有CLEAR BIOS的JUMP,
有的話,請先跳接,然後送電開機,然後馬上關機斷電,跳接回來,
再來顯卡 ...

JUMPER會在哪裡? 找不到,在CMOS電池旁嗎?

网友E:
哇!
找jump要手冊出動才行了!
要不然就是把bios電池cr2032,拔出來,送電,關電,再裝回去,試試看,
cpu的話,cpu的背面金色一大塊的那個地方有凸出一點的地方,
對準插座上有獨立的一點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
找jump要手冊出動才行了!
要不然就是把bios電池cr2032,拔出來,送電,關電,再裝回去,試試看,

凸出來?
他整個是四方形的,不知道怎麼看,可否教學?

网友:
CPU會有一個斜角,對準主機板及插槽上有三角型的地方

网友I:
引用 楼主:
80G抓到一部分變32G? OH NO!

應該不會有這種好事

個人以前使用的經驗是,因為硬碟是HITACHI 80GB的,所以最後是用HITACHI自身的FEATURE TOOL
將容量修改成32GB,BIOS才能辨認出這顆HD

BIOS:各位同學,要開始上工了,唸到的報出型號讓我登記,硬碟有沒有到?

80GB HD: 我!!我!! 我是 HITACHI 80GB的硬碟

BIOS:............... 你哪位啊?   我認識的硬碟沒你這種容量的 (翻桌)

BIOS:嗯,這台主機沒裝硬碟(筆記)    下一位,音效卡來了沒有?

80GB HD:...............

网友A:
486CPU 沒有防呆,但是有一隻腳可以辨識,看圖更清楚了:
左下角有一圓點記號和缺角

背面針腳PAD 為方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6CPU 沒有防呆,但是有一隻腳可以辨識,看圖更清楚了:
左下角有一圓點記號和缺角

那針腳四方形的地方,要對準Socket 3的字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應該不會有這種好事

個人以前使用的經驗是,因為硬碟是HITACHI 80GB的,所以最後是用HITACHI ...

FEATURE TOOL如何使用?

网友:
CPU 缺角對準 CPU 座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FEATURE TOOL如何使用?

那個是hitachi原廠的硬碟工具,您那顆WD的應該不能用

楼主:
我有一台電腦只能抓到80g
裝上一顆120g的硬碟,無法開機,畫面猛跳
用別台電腦切割後,c槽為37.6g
d槽為77.5g
可正常開機
如果我把wd的80g切割很多片,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