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操作pwm時的電流如何量測?

楼主(2012-01-01):
一般輸出端會有先有電感而後有電容穩壓,假如以1k頻率操作,則1hz為1000μs,假設我duty cycle是20%好了,則時間刻度400μs到600μs我要on,
1、我要在什麼時機點a/d量電流以確定duty cycle設定正確?譬如要幾hz以後?
2、先經電感而後電容 or 先經電容而後電感,以上2種穩壓方式,有什麼差別?
3、那我的取樣電阻,究竟是要放哪裏才能量到正確電流?
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以1k頻率操作,則1hz為1000μs......這句話寫得很奇怪。
應該是說,單位週期時間,為1000μs。

网友:
1. 因為是PWM 不再是穩定直流
       用有RMS值電表量測實際電流 記錄下來 建立I(rms) VS duty cycle 對映表

2. 看不懂  有示意圖嗎?

3.  取樣電阻如何置放量測 要用點儀表量測概念

   3-1把取樣電阻視為電流表串於負載
    考慮到零電位因素 A/D 和 負載 兩者之參考零電位  線路能不能直接結合 有沒有危險
    參考PWM IC DATA SHEET 取樣電阻 如何置放

    3-2若是線路不能直接結合 就以間接量測方式處理
    相對於 3-1 以電流表串於負載直接量測  這裡想像以 勾(鉗)電流表 間接量測線路磁場方式
    實際電路 例如以 電流感應線圈(變壓器一種應用) 代入
      ㄧ側串於主負載回路 其負載電流於感應線圈產生之磁場
      感應耦合至二次側輸出要加TERMINAL終端電阻
    缺失  -頻寬問題
          -複雜了點 市面好像沒有標準零件 相對於3-1貴不少
           如果只是玩玩 可以拆 ATX-POWER 環形磁芯電感 再加工
                         /或拆 ATX-POWER 功率晶體之驅動變壓器內有一電流感應繞組 但不能再加工

           輸出示波器量一下即知

   3-3 進A/D 前 一般要整流濾波+終端電阻放電
                除非MCU/和整個電路 能同周內高速處理完畢 相位還不能延遲

楼主:
網友講得很複雜,我本來以為很簡單,什麼是零電位我也不懂
1、雖說pwm,但電路前端本身不是有大電容大電感穩壓,假設我在ground之上串50mΩ的取樣電阻,是否是近穩定直流可量測還是仍具pwm成份?
2、以1k,20% duty cycle,我在時間刻度450ms、500ms、550ms、600ms各量到3a、5a、3a、5a電流,等於取樣時間平均電流是4a。以20%還原為100%,是否等於4a/5=800ma?
---
以上2種方法都很直覺易懂,不行的原因為何?
進A/D 前 一般要整流濾波+終端電阻放電--->一般不是電阻分壓直接量測,你加電容穩壓數值不就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友講得很複雜,我本來以為很簡單,什麼是零電位我也不懂
1、雖說pwm,但電路前端本身不是有大電容大電感 ...

一個二極管整流,整流後接電容對地,同一點再接電阻對地
整流後的的電壓正比於pwm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