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操作155v dc的mosfet怎麼i/o保護?

楼主(2012-01-01):
mcu的i/o只有5v,一般操作155v dc的mosfet最好gate能用12v以上這樣resistance才會小,不過看mosfet spec用5v也是會動。
1、但萬一哪天mosfet故障,使得gate也有155v dc的電壓,會不會把mcu燒壞,請問要怎麼做保護?
2、操作mosfet的gate只有5v,好像不太好,各位建議怎麼做?
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MCU IO最好要透過光耦合IC進行隔離。低速控制可用 PC123 / PC817 …來製作。

网友:
參考看看

99.16 KB, 下載次數: 52

218.83 KB, 下載次數: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