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爐只能短暫加熱怎麼修?

楼主(2012-01-01):
開機以後,只聽到叭一聲,接著幾秒後又聽到叭一聲,類似電磁爐在偵測鍋具時打出的磁波,但就好像電磁爐偵測不到鍋具一樣,一直不能正常持續加熱,一摸鍋子有微熱,而鍋具是鐵鍋具絕對能用拿去別台鍋具也是可正常加熱
請問哪裏壞了?如何修?
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把鍋子提高一點看會不會加熱....

另重點檢測輸出那4/5uF電容.  再來就是板上的18V供電, 此供電不穩會導致IGBT管間斷性導通.

网友A:
我這邊有一台電磁爐~~
昨天吃火鍋  結果上面玻璃煮到裂開
可能是大量湯滴到上面!!沒注意到
煮到乾後!!就聽到啪!!裂開的聲音!!還以為是鍋子!!
發現後才知道是電磁爐上面的玻璃!!
像這樣的情形!!是不是就不要再用了!!
還是可以拿來做其他用途??

楼主:
把鍋子提高一點看會不會加熱....--->不會加熱

另重點檢測輸出那4/5uF電容.  再來就是板上的18V供電, 此供電不穩會導致IGBT管間斷性導通.-->電容看都還好,18v不知怎麼量是用示波器看igbt的gate腳嗎?因已上igbt gate腳電壓可能會降,請問用示波器量多少電壓方波?
附圖如下,請問怎麼修?

网友:
建議您2顆大電容先換,小弟上次修1台東元TY1301症狀就是如此

网友:
電容就像changold2大說的一樣, 先換了再說吧... 很多電磁爐加熱不正常的話, 它是它們惹的禍. 用眼看那看的出來啊.....

另那18V是電磁爐的IGBT推動和模擬供電, 在板上找小的電壓電容能量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這邊有一台電磁爐~~
昨天吃火鍋  結果上面玻璃煮到裂開
可能是大量湯滴到上面!!沒注意到

面上的晶面破了, 確實是沒有好的替換品.

我自己是用貼牆的磁磚界成適當的大小用作替換 (用厚身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上的晶面破了, 確實是沒有好的替換品.

我自己是用貼牆的磁磚界成適當的大小用作替換 (用厚身點的). ...

想說要不要拿來當BGA  土砲機
下面的電池爐加熱

楼主:
1、一般電磁爐只能用鐵鍋,用鋁鍋會感應不到不加熱。請問假如我要使用鋁鍋,這台電路應怎麼調?
2、大電容壞,在pcb上用示波器可否量出,怎麼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一般電磁爐只能用鐵鍋,用鋁鍋會感應不到不加熱。請問假如我要使用鋁鍋,這台電路應怎麼調?
2、大電容 ...

1.請査一下週期表,只有順磁性物質能用電磁爐加熱,請複習一下元素電子軌域分佈
2.小弟用電容表量,示波器請其他前輩指導

网友(2012-01-31):
我又學會了很多
感謝~~

网友(2012-04-07):
引用 网友B:
面上的晶面破了, 確實是沒有好的替換品.

我自己是用貼牆的磁磚界成適當的大小用作替換 (用厚身點的). ...

磁磚+1~~~~~~

网友:
大電容的嫌疑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