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CER 290的手提電腦主機板維修

楼主(2012-01-01):
各位大大安.. .
想請教ACER290的主機板,+3.3V跟+5V都沒電壓,MAX1631換過了,VS..+5VP..VL電壓都正常,就是不起震..
請問各位大大,大約是什麼問題呢?謝謝賜教!!

网友:
一為短路保護啟動,二為,MAX1631工作條件根本沒滿足。

楼主:
好的..我追查看看..謝謝您.

楼主:
我單獨給3.3V跟5V , 不透過MAX1631給電.. ..沒有發現短路的現象.
我晚上用示波器抓看看開機瞬間發生什麼事情.. ^_^

楼主:
好像還真的是進入保護呢.. MAX1631輸出了1.2ms就off輸出了..不知從何下手找起..
請問各位大大,最有可能是哪裡的問題.. ?

謝謝指點.

楼主:
已經快要沒對策了..哪為大大可以教我一下..謝謝

网友:
PWM up side的MOS檢查是否損毀,既然量測對地阻抗找不到異狀,由此下手。

网友:
查CPU核心電壓的上下管VTT有無電壓
若沒有請加焊一下ADP3025的PWM IC
此晶片常有問題

楼主:
好的,感謝七樓跟八樓的大大.. ..我今天試試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