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手工上電疑問?

楼主(2012-01-01):
手中幾片m/b,可電源鈕開關代表南橋沒壞,但cpu是冷的表示沒上電,而某些m/b cpu旁的pwm ic會很熱代表可能故障
1、可電源鈕開關代表南橋沒壞,但cpu是冷的表示沒上電,常見的原因是什麼?
2、假如我對某些cpu mosfet的s極送1v左右即標準cpu電壓,你們覺得這種維修方向是否正確?會不會引起其它故障?

网友A:
CPU沒過電,代表PWM IC沒有被啟動,因此CPU無法獲得供電。
強制送電,那是錯誤的,時序上都沒完成步驟,代表有相應問題,都沒排除,反而用錯誤的方式送電下去,板子非死即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沒過電,代表PWM IC沒有被啟動,因此CPU無法獲得供電。
強制送電,那是錯誤的,時序上都沒完成步驟,代 ...

就像醫生如果沒找到病人疼痛的主因是不可以替病人止痛的....

修理主機板要照步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