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眾神這是什麼問題?

楼主(2012-01-01):
這是42吋液晶電視,剛過保不久,問題是開機後自動關機→開機→關機→開機→‧‧‧‧
電源板測試過正常、按鍵正常、t-con ok、面板ok,就主機板power on 會自動 HI ﹝3.25V﹞ → LOW﹝0V﹞
高壓啟動  HI ﹝3.25V﹞ → LOW﹝0V﹞幾次後就無輸出。

网友A:
查看看主機板的電員有無問題  2.5V.3.3V 1.8V 1.7V 5V <==看有無這幾組穩壓電源 看有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看主機板的電員有無問題  2.5V.3.3V 1.8V 1.7V 5V

這幾組穩壓電源都正常才棘手,謝了喔

网友:
高壓板拔除後測量ON/OFF電壓看看是否高壓異常

网友:
依此機現狀,小弟有下列幾點請您查看…
1,電源的輸出是否穩定,包含開機前及開機後,如不穩定,斷開給主板的電源還是不穩…電源異常,
2,依您所言,已量測"按鍵正常",也請您發生症狀時,量一下"紅外線接受器"的輸出,
如異常…"紅外線接受器"檢修
3,如斷開"高壓啟動",量測主板是否一樣有症狀發生…有…主板異常,無…檢測高壓板 !
再有問題,請公佈網上,一起討論 !

楼主:
1,電源輸出穩定,包含開機前及開機後,負載與空載時都穩定﹝誤差在0.1-.2v之間﹞ok。
2,"紅外線接受器"是拆除的
3,如斷開"高壓啟動",主板一樣有症狀發生是確定主板異常,就主板問題無從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1,電源輸出穩定,包含開機前及開機後,負載與空載時都穩定﹝誤差在0.1-.2v之間﹞ok。
2,"紅外線接受器"是 ...

此hi-lo-hi-lo... 現象多為電容異變,但也不排除24c..程式異常 !

楼主:
這板子連一顆24c..都沒有,只有主cpu sis316 這顆右邊與上方這三顆 ram
power on pin 從cpu 輸出沒有經過任合緩衝電路,直接啟動電源板
懷疑cpu 問題,但沒直接證據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