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零件行可否買到不導電的焊油修m/b的bga?

楼主(2012-01-01):
目前試了2種焊油全都是每家電子材料行都有在賣的,一種是綠(藍)色外裝日光(三星)牌裏面棕色焊油,一種類似gotto的白色低酸焊油,我用電錶1m電阻檔去量間隔1cm則以上2種焊油都是不導電。但我拿2種去焊12v 電源的mosfet,則mosfet的腳間一直跳火花,代表焊油會導電。另我拿這種焊油去焊bga,焊完以後m/b不開機且bga裏面一直有短路的聲音代表焊油導電
1、我應該買哪一種焊油?還是我使用焊油的方式錯誤?
2、修bga應該用哪一種普遍買得到的焊油?

网友:
看板上很多先進,焊接完後都會仔細清潔焊點
把上面的焊油跟錫渣都完全的清除.....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15485-1-1.html
討論文章

BGA看先前的文章,大多選用免洗助焊劑

网友:
我們一般買的焊油最大的功用就是助焊,我也一再說過,不管是不是做BGA,原則上就是焊接完一定要清潔焊接部位,這是一個維修者的好習慣。

做BGA有專用的焊油,這跟一般電子零件行買的焊油不一樣,但並非一般的焊油就不能用,有的焊油是酸性,怕有腐蝕電路板銅箔的疑慮,如果各位看焊油的說明(英文較多),製造廠商一般會標示該產品適合應用的範圍及用途,做BGA的要求較高,而且有洗不到的死角,所以才需要專用的焊油。

例如你在用植錫鋼板植錫球的時候會用到焊油,這時候你要不要用專用BGA的焊油就比較不講究,有專用的最好,手邊剛好沒有專用的話,我也會用一般的焊油代替,植錫球後我會清潔洗淨油污,但是要焊到電路板時,我就一定會用BGA專用的焊油了,原因就是焊上後我就有清洗的死角了,還是用專用的比較保險。

网友:
TO:draculaxx
在植錫球階段焊油用的多會有飛濺問題,多少量為適合多做幾次就會拿捏,這個階段不管你弄的多髒都可以洗的很乾淨,因為沒有清洗的死角,但是如果要焊回電路板就不一樣了,這時候還是用專用的BGA焊油吧!不能省的也要省的下場通常是失敗居多。

网友:
一般焊油 在焊接時 如腳位間係較大 不會有影響
可是如果用在電阻式TP 或BGA上 會因微短路而導致異常
因為電阻式TP 對於阻抗要求很高 至少要20M以上 不然會誤動作
BGA通常腳位較靠近 也容易有短路的現象 (低於10M以下 就有微短路的機會)
所以才會需要用BGA專用助焊膏(劑)
可以自己做個實驗 用你買的助焊油 焊比較相臨的接腳 用歐姆檔20M以上去測量
如果有阻抗 表示你買的焊油不適合做BGA

网友:
補充一點 日光牌的...真的不適合作BGA...

网友A:
焊油會不會導致一般烙鐵的烙鐵頭養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油會不會導致一般烙鐵的烙鐵頭養化?

我以前的授業老師說要延長烙鐵頭使用壽命,關機前讓烙鐵頭吃一點錫,所以我多年來就有這種習慣,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我的烙鐵頭很少用到壞。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C:
焊油重複加熱後會變得導電 < 20k ohm,
以前常把熱烙鐵直接戳入焊油盒子作清除氧化,
後來整盒焊油變成導電劑害我燒掉電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的授業老師說要延長烙鐵頭使用壽命,關機前讓烙鐵頭吃一點錫,所以我多年來就有這種習慣,不知道是 ...

我小學幫鄰居大哥哥代工作業(為了一瓶汽水)時他也這麼敎我....
每次烙鐵頭用久了尖端就會氧化吃錫範圍越來越小,變成尖端那
一點點範圍吃錫.....我懷疑我的使用方式不對

1.一般烙鐵沒作業放著溫度會一直升高造成氧化
2.烙鐵頭沾焊油造成氧化

我烙鐵頭用久了尖端會有一圈氧化物...弄掉了就不吃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油重複加熱後會變得導電 < 20k ohm,
以前常把熱烙鐵直接戳入焊油盒子作清除氧化,
後來整盒焊油變成導電劑 ...

有這種事?...

网友D:
焊油重複加熱後會變得導電 < 20k ohm,
以前常把熱烙鐵直接戳入焊油盒子作清除氧化,
後來整盒焊油變成導電劑害我燒掉電路板.

我也常這樣幹啊!

网友:
以前剛學焊接的時候,搞到烙鐵頭灰灰不吃錫,後來上網查"烙鐵頭保養" 的文章
看到幾個重點
1.控制溫度
2.烙鐵頭保持清潔
3.吃錫
隨便找的
http://www.andaudio.com/phpbb3/viewtopic.php?f=18&t=75977
上面的翻譯應該節錄底下原文
http://www.inlandcraft.com/Uguides/tipcare.htm

原文第2點 強調清潔烙鐵頭
Keep the tip of the iron clean while you work. Have a damp sponge handy to occasionally wipe your tip on while soldering to keep it clean. Properly cleaned tips are bright and shiny. Keeping it clean ensures you receive the maximum heat at the tip surface. You can also use metal mesh pads made for the same purpose.

网友:
我是習慣焊完就清洗乾淨再來測試
我都沒有特別去保養耶!!
至於大大們提到的氧化物!!
絕對不要去刮她!!這樣烙鐵會不吃錫
我都是加熱後!!拿衛生紙去擦乾淨的!!注意不要拿薄薄的一張!!燙傷不負責
通常都能清個70%左右!!如果不是生鏽的話....
不過上面不是吃錫部分!!一定還會黑黑的!!
吃錫部分我目前烙鐵頭!!只有 大一 以下那時段!!
不知道才去用東西刮!!-.-不過還是焊得很開心!!
只是焊錫都一直卡在烙鐵上!!很難焊的好看而已!!這樣的經驗大家因該都有!!
助焊劑助焊膏!!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我買一罐叫焊膏的!!  之前還有買一瓶!!叫松香水(不知道這是不是助焊劑)
我也不是很懂!!我都亂買的XD  焊膏上面畫很大的綠色太陽不知道是不是大大們說的(日光牌)

楼主:
1、免洗助焊劑----有無網友試過真的可以焊bga?我過幾天就要去買。這種水水的是否日常焊電線助焊效果比日光牌差很多?
2、bga專用焊油,哪家電子材料行有零賣?yahoo有在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油重複加熱後會變得導電 < 20k ohm,
以前常把熱烙鐵直接戳入焊油盒子作清除氧化,
後來整盒焊油變成導電劑 ...

我用的是叫做 F1 焊油,
整盒由白色變黑就變得導電了.
也許不同牌子焊油情況會不一樣.

网友(2012-03-24):
請教一下免洗助焊劑,它水水的如何使用呢?
是用布或衛生紙沾濕塗在焊點上和周邊嗎?
沒用過免洗助焊劑,還是把錫絲沾濕呢??

网友:
買過今X 源X[台北最多電子零件賣場]的免洗助焊劑 真低是像水一樣低透明[價位超級便宜 400CC大約是70元吧忘記了] 但是勒....上BGA迴焊或是加熱過 一定會有黑黑的焦黃..重點是..用過必死...也買過光華電子廣場樓上4-5樓 號稱超好用BGA專用助焊劑~~照常死給你看...最後  還是找同學在工廠用的BGA焊劑 有點黃 但 不是很黃  也不會乾掉之後變黑 反而是加熱會變液態 冷卻之後變成透明固狀  用指甲一摳就會撥掉... 就是不知他工廠的助焊劑是哪一配方 真低很好用...

网友:
這種吧 BGA助焊膏  公司用的 我也不曉得哪買

网友E:
大家使用免洗助焊劑的動機是什麼?
我使用過像水一樣的「免洗助焊劑」,也使用過一般深棕色日光牌焊油。焊油一塗結果鍚跟銅箔好像有很強的毛細現象,一沾馬上鍚就焊上好用的很。
而免洗的就好像水一樣,根本沒有效果,了不起有界面活性劑,但效果奇差無比,且有輝發性放一晚就乾掉了。我買來用了一晚就丟在旁邊從此不想用免洗的。請問:
1、免洗的跟深棕色的焊油效果根本不能比,你們使用免洗的動機為何?
2、中藥行買的松香,效果大概介在何者之間?(假如和免洗的差不多,那也沒試的必要)
3、不知是否記錯,我記得網上看過說焊油導電性愈好,則助焊效果愈好。那bga專用助焊劑,假如用來焊一般電線,效果是否奇差無比?有無網友試過?
感謝各位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使用免洗助焊劑的動機是什麼?
我使用過像水一樣的「免洗助焊劑」,也使用過一般深棕色日光牌焊油。焊 ...

1.免洗的揮發快 較不容易短路 可是相對的助焊性不好
2.松香我沒用過 請有經驗的大大回答
3.bga助焊劑(膏) 用在一般常用電線還OK

我通常會準備2種 一種BGA助焊膏 一種是普通焊油
腳位較接近的就用BGA的(如IC. CONNECT.SMD元件)
一般焊點就用普通的(一般電容.電阻)

网友:
在網路上賣bga助焊膏的商家不少 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