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電漿 PM-42ATN 紅色偏淡(已補畫面圖)

楼主(2012-01-01):
畫面紅色似乎偏淡,是否為該面板老化原因所致?
還是有其他的地方需要檢測呢?還請板上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是否貼一下狀況的畫面,這樣比較有可能出現名牌喔

网友A:
這一台的架構跟
42k1是一樣的架構
確定(面板)沒有老化
將小電源板的6pin插座
更換(新品)再說
可能就會正常
如(時間)夠 上面電容(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的架構跟
42k1是一樣的架構
確定(面板)沒有老化

wecan您好:
6Ppin插座扜原本就沒有插任何插頭,
而是從背面直接銲上的,
先買電容更換並全板補銲試試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您好:
6Ppin插座扜原本就沒有插任何插頭,
而是從背面直接銲上的,

先量一下電壓
是否會(跳動)時高時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電壓
是否會(跳動)時高時低

您好:
5V 14.15V 15.38V 電壓尚算穩定,僅15V會上下0.01V而已

网友B:
進OSD看看色溫調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OSD看看色溫調在哪!

標準模式,各個模式均試過也是如此,
若進入服務模式可否像電腦螢幕工程模式各別調RG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標準模式,各個模式均試過也是如此,
若進入服務模式可否像電腦螢幕工程模式各別調RGB? ...

剛剛看一下 我手上的機器
您可以(檢查Y板上)的電容
因為手上剛好 有一台可以比對
我這台是(點不亮)號稱 (全無)完修
熱機中  等等還有一台要修 換面板
中間 一條黑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看一下 我手上的機器
您可以(檢查Y板上)的電容
因為手上剛好 有一台可以比對

Y版上的電容值都還算標準,
還有可能其他的方向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Y版上的電容值都還算標準,
還有可能其他的方向嗎?

用遙控器調整顏色
會有差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遙控器調整顏色
會有差異嗎

會有差異, 但就是紅色沒辦法調得很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會有差異, 但就是紅色沒辦法調得很漂亮

這樣面板就沒有壞

有可能是程式流失
檢查記憶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面板就沒有壞

有可能是程式流失

記憶IC....
這可考倒我了,該怎麼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記憶IC....
這可考倒我了,該怎麼弄呢?

看看BOIS旁的零件
檢查看看

您的方位在那裏
北 中 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BOIS旁的零件
檢查看看

BIOS旁的零件指的是?

我方位在中,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旁的零件指的是?

我方位在中,謝謝!

用簡訊聯絡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旁的零件指的是?

我方位在中,謝謝!

這一台是可以更新軟體版本
就可以比較亮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