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SANYO冰箱(SR-18HX)一直進入除霜模式,造成冰箱不冷!

楼主(2012-01-01):
SANYO電冰箱SR-18HX使用電子控溫除霜,這幾天突然不冷,檢查了一下冷排沒有結冰,冷凍庫的溫度約在5-6度左右!
觀察了一下冰箱的動作,發現壓縮機運作不久冰箱就會跳到除霜模式,電熱管運作正常,所以無法降溫!

看了一下tsao0427大的[電冰箱] 家電維修DIY-三洋SANYO電冰箱SR-430C化霜系統不良一文,懷疑是化霜感溫器故障,花了150元到SANYO維修站買了一組新的化霜感溫器,結果狀況依舊無法修復!

目前只能懷疑是電路板出了問題,請版上各位前輩指導一下,謝謝!^_^

网友A:
哈哈!
你功夫只學到半套而已

這問題跟化霜無關,不是說壓縮機停止就表示進入化霜,化霜感溫器壞掉壓縮機不會走走停停

不知道你換下來的化霜感溫器還在嗎?如還在就把冷藏室溫度設定旋鈕內的溫度感溫器換上這一顆(阻值特性都相同),但端子座要剪掉,直接剝線用接的,也有可能是接頭氧化

換上後如狀況依舊,就檢查溫度設定旋鈕,他是一顆2K歐姆的可變電阻,壞掉時也會有這種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你功夫只學到半套而已

感謝tsao0427大的指導,冰箱已完成修復,小弟不敢藏拙,茲將經驗分享於http://bbs.pigoo.com/thread-35059-1-1.html一文中,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謝謝!^_^

网友:
狗大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rf5大後來換板完修.
但不知這板, 故障點是在控制IC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