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 CMV 938D 水波紋維修

楼主(2012-01-01):
1.2個月前就有冷機會有水波紋現象,熱機就沒這個問題摟!
後來請教港都狼仔和gkjnn謝謝他們 我的螢幕才能修好!
特別感謝港都狼仔 我才能知道電容型號!

我只有拍幾張圖片請見諒!
兇手就是這2顆電容
同型號為什麼在01看到的電容不同?我的4顆綠皮電容2顆黑皮電容.01上的是2顆綠皮電容4顆黑皮電容?(狼大說綠皮電容撐比較久)
我比較幸運嗎?呵呵!
還記得那時候買8千多呢!真貴!!!現在螢幕便宜的很....

換上日系電容後.就急這蓋回去.就沒拍到換好電容的樣子了!(懶得在拆下來了)

可是我有拍.換下來的電容喔!
CAPXON 100%都會爆容.我是這六顆全換日系電容.不想以後在拆下來了!
奇美螢幕角架卡榫很爛...很小 6個卡榫段1個-.-!

1.可以在請問固定膠要怎麼用掉?我是用美工刀割開.有點危險!
2.電容要怎麼分制造日期?日期標示印刷怎麼不一樣?有假的?用手大力差不掉(下圖)

网友:
938D這台好拆阿.卡榫不會斷才是.固定膠我多用刀割開.再用片季夾一夾.不會危險.驚驚未到頂.

网友:
恭喜遇上軟柿子.只要小心動作別傷到一旁的零件就OK.應該沒有危險性的.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有成功的第一天.........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呵呵!
套一句粗工大阿媽講的,柿子要挑軟的吃!

网友:
现象看来是电容滤波不良导致!
感谢分享!

网友A:
首先恭喜完修

凱普松幾乎必爆,個人看到用這牌電容的產品都會盡量避開

固定膠清除,一般是慢慢挖掉,可避免傷害到其他零件

電容正偽辨識,可以比較防爆紋、印刷及底部膠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喜完修

凱普松幾乎必爆,個人看到用這牌電容的產品都會盡量避開

謝謝大家回復喔...

防爆紋都一樣.印刷都不一樣(例v.uf).底部膠塞接腳中間有">"(2顆).一顆"R"
下圖左2顆是>.右R很小字....

我有一這想法.電容看不出來日期的話.可以看防爆紋嗎??
就是看氧化程度?一般賣電容都是放在盒子中.氧化程度因該可以正名時間吧?(個人猜測)

网友:
那個220uF/330uF可以的話,可以提高一級的容值代換
個人全都以470uF代換,可以提高耐用度
這些電容都是用於濾波用,提高一級沒有關係

网友:
恭喜完修^^又可以學習新的知識~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回復喔...

防爆紋都一樣.印刷都不一樣(例v.uf).底部膠塞接腳中間有">"(2顆).一顆"R"

都沒人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