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SANYO冰箱(SR-18HX)一直進入除霜模式,造成冰箱不冷維修參考

楼主(2012-01-01):
SANYO電冰箱SR-18HX使用電子控溫除霜,這幾天突然不冷,檢查了一下冷排沒有結冰,冷凍庫的溫度約在5-6度左右!
觀察了一下冰箱的動作,發現壓縮機運作不久冰箱就會跳到除霜模式,電熱管運作正常,所以無法降溫!

看了一下tsao0427大的[電冰箱] 家電維修DIY-三洋SANYO電冰箱SR-430C化霜系統不良一文,因為手邊暫時沒有三用電表,大膽假設是懷疑是化霜感溫器故障,在100年的最後一天花了150元到SANYO維修站買了一組新的化霜感溫器,結果狀況依舊無法修復!

今天是101年第一天,使用三用電表檢查一下化霜感溫器的電阻,發現化霜感溫器是正常的(冷藏室感溫器也是正常的),又看到tsao0427大的[電冰箱] DC直流變頻冰箱(第2集) 一文中,有「三洋電子式冰箱動作原理」的檔案,合理懷疑是電路板出了問題(可能是繼電器有問題),又花650大洋買了一組新的電路板,接上後動作恢復正常完成修復!

心得:
一、版上的舊文要多爬,先前就是爬文爬得不夠多,沒有先掌握電子控溫除霜型冰箱的工作原理及檢修技巧,繞了很多路!
二、本案中冰箱壓縮機運作不久就會跳到除霜模式,電熱管運作正常,所以無法降溫;很明顯跟「三洋電子式冰箱動作原理」中的動作有出入,可以合理懷疑電路板出了問題!
三、三用電表很重要,就是因為手邊暫時沒有三用電表,沒有量測化霜感溫器的電阻,所以繞了很多路!
四、SANYO電冰箱的感溫器是通用的,SANYO維修站能買到的只有白色的感溫器!
五、SANYO電冰箱部分電路板是通用的,像我這次買的電路板上面的貼紙是SR-28,測試點也換成按鈕型式;而且舊的電路板是鎖在冰箱背面,再蓋上白色保護盒,新電路板是直接鎖在白色保護盒上,買電路板等於多附贈一個白色保護盒!
六、測量化霜感溫器正確方式是到冰箱背後打開基板的電裝盒,看到CN2插PIN將它拔起,它有4條線2條藍色2條黑色,藍色是連接冷藏庫內溫度SENSOR,黑色就是連接冷凍庫內化霜SENSOR,這時可用電錶歐母檔測黑色化霜SENSOR的阻值,這樣才是正確方式!(資料來源:tsao0427大的[電冰箱] DC直流變頻冰箱(第2集) )
七、剛剛在分享本文的時候,tsao0427大有指導說溫度設定旋鈕(他是一顆2K歐姆的可變電阻)壞掉時也會有這種問題,還好小弟運氣很好,溫度設定旋鈕沒有故障,要不然換上電路板後還無法解決問題,我可能會氣到把冰箱丟掉!

附上新舊電路板的照片,上圖為舊電路板,下圖為新電路板:
舊電路板:

舊電路板

舊電路板

新電路板:

网友A:
再告訴你一件很不幸的消息,你所購買的基板不能代用到你現在的機器上面
SR-18HX和SR-28,420A,26兩者不能互用,庫內溫度不同
到時冷藏室雞蛋會變成雞蛋冰的
SR-18HX和SR-12??相同可互用

趕快去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告訴你一件很不幸的消息,你所購買的基板不能代用到你現在的機器上面
SR-18HX和SR-28,420A,26兩者不能互用 ...

吐血!這兩天公出開會,現在才發現這個訊息!
難怪冰在冷藏庫的水一直結冰不退,我還以為是因為天氣太冷的原因!

网友B:
乾脆將舊的電路板上的零件都量一量.....
搞不好自己就可以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吐血!這兩天公出開會,現在才發現這個訊息!
難怪冰在冷藏庫的水一直結冰不退,我還以為是因為 ...

還有一個方法變更電阻的阻值

將R1變更為16K歐姆
將R2變更為10K歐姆
將R3變更為16K歐姆
將R4變更為2.7K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乾脆將舊的電路板上的零件都量一量.....
搞不好自己就可以修好....

你說的對,我懷疑舊電路板有可能是繼電器出問題,不過最近很忙,可能要等過完年後再找時間動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個方法變更電阻的阻值

將R1變更為16K歐姆

感謝告知!
今天有將冷藏室溫度調整到弱,不過手邊暫時沒有溫度計,無法正確量測溫度!
檢查了冷藏室裡的飲料,除了原來的水仍然是結冰不退外,其他飲料都沒有結冰!
看來除了無法解凍外,冷藏室應該不會造成結冰!
反正這個冰箱的冷藏室只用來冰冷水飲料,沒有冰雞蛋,再加上已經過了好幾天了,我也不想當澳客,所以就沒有更換電路板了!
以後有時間再來修舊電路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