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電子電壓錶頭

楼主(2012-01-01):
這錶頭是使用在我的治具上面的
我就把照片直接PO出來給大家看看..
由於事情很多~~懶的打字了...

這電子錶頭原本只能測試200mV
更改電阻直接可以測量最高到500V

网友A:
那改成最高 10v 附近應該很簡單?

看了分享就很想買一個來量電池,讚一個!

這個需要另外吃電?

网友:
500V在一般的應用已沒問題了,若是要超過1KV,用分壓電阻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W值,而測量用的線,最好是用高壓線比較安全.

7107的電路圖.
http://www.kitsrus.com/pdf/k61.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改成最高 10v 附近應該很簡單?

看了分享就很想買一個來量電池,讚一個!

這個要供應「獨立」的電源,如果電壓電流表要一起用還要注意不能像指針電錶那樣接。
如果只是量電池的電壓,可以用一種附有5V穩壓電路的表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要供應「獨立」的電源,如果電壓電流表要一起用還要注意不能像指針電錶那樣接。
如果只是量電池的電 ...

這確實每顆都要獨立電源...要是並聯提供的電源..
就等著爆爆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