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F66 VHS錄放影機捲帶

楼主(2012-01-01):
請問各位先進高手

我有一台十五年前的 Panasonic F66 VHS錄放影機會捲帶
大概在十年前就壞了, 放著沒用, 後來加入這個論壇, 想問問看, 還有沒有得救呢??

該怎麼維修

网友:
型態定位SW先檢修!

网友:
首先樓主您確定還找的到零件嗎,小弟的經驗如果不是磁頭或導引輪太粘(就是沾了東西太髒),捲帶常見另一個原因是捲帶輪不轉或轉太慢,這個大多要換零件,建議您先拆開上蓋看看跑到哪個地方才開始出問題

网友:
型態定位SW   +1n_141|

网友:
皮帶撿查看看

楼主:
皮帶印象中換過了, 就是沒用才放在零件備用區, 現在過年了, 清理時發現很多優質 A片,想要轉到電腦裡,呵呵呵,開玩笑的, 是想把卡通轉到電腦裡

型態定位SW   <==比較有可能,但對我太難了,這個零件是否要買? 如果要買,不如買簡單的放映機了

网友A:
不知是如何的捲法,先跟著樓上一起畫葫蘆吧
印像中因應該是G或H機構(記億力不足),Mode select switch (料號Vss0175ABK)一般用清的就可,但要做記號(有定位問題)

再來我也來猜一猜

如果是G機構壓帶輪未達定位,怪手(是齒輪像一支微灣的手臂有六根手指喔)看有無裂開

如果是H機構,底部的傳動板可能斷裂(料號VXL2307)

懷念的東西,感謝它讓我在KTV時代小賺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如何的捲法,先跟著樓上一起畫葫蘆吧
印像中因應該是G或H機構(記億力不足),Mode select switch (料號V ...

不知道要怎麼形容捲帶, 我只記得清完磁頭, 還是會捲帶
大大可否指導一下要如何形容

其實我也不會修, 頂多拆解零件吧~~像 VFD 就拿來做時鐘了

网友A:
例如說
      1,留帶=play時帶子右邊無收帶導致帶子右上方留帶

      2,滯帶=play時帶子沒轉動,unload時沒收帶,導致帶子滯留在磁頭左右邊形成U狀

      3,捲帶=PLAY時帶子朝某方相俇捲

      4,就是.......你拍個圖片~~

      5,以上是給你釣具,再不知如何形容換我下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說
      1,留帶=play時帶子右邊無收帶導致帶子右上方留帶

呵呵呵, 謝謝您的指導
記得好像是 3.狂捲, 就是都捲到圓鼓
目前沒有帶子可以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