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H-L32B10W 插電馬上出畫面關掉在開就畫面就出來了

楼主(2012-01-02):
插電後畫面馬上跑出來~~(沒開電源開關)
如果關掉後要在開畫面跑不出來電源開掉顯示綠色
要在把電源扒掉.等電源顯示燈不見
在插電才又馬上跑出畫面....

网友:
看不太懂. 是開關控制有問題的樣子.
一插電就開機, 想開的時候開不了?
但不知插電開機的情況下, 影音及其他控制正常?

网友:
你有拆開看過嗎??
你可以拆開  !!把裡面拍幾張照片出來!!
或許拆開或許也同時知道啥原因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