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P800 SE 不過電

楼主(2012-01-02):
狀況說明:
第一次插電時可開機可進BIOS,但會當機或自動關機,當機或關機後就在也開不起來,主機板的綠色LED燈有亮。
小弟是正在學習的維修新手QQ請各位大大指導....

楼主:
今天發現AGP下面有一顆MOS怪怪的.....二話不說先拆下來一量....果然兩邊通了.......
換了一顆上去...過電了...但不跑碼....關機後....要在開機時...QQ...又不過電了.......

网友A:
可是 板子不是P4P800 SE  是P4S800-MX  手邊有示波器的話 看看南北橋晶振 有沒有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 板子不是P4P800 SE  是P4S800-MX  手邊有示波器的話 看看南北橋晶振 有沒有在工作 ...

啊....拍MX怎麼頭裡想著SE
應該是上一塊學的板子是SE的吧

网友B:
1.CPU供電
2.記憶體供電
3.AGP供電
請提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PU供電
2.記憶體供電
3.AGP供電

抱歉..小弟是新手....因為這塊板子有亮燈但不過電
請問要量CPU,RAM,AGP的待機電壓嗎?
請問CPU的供電電壓要量哪一個PIN呢???

网友C:
第一張照片.....
上管D極12V到位,但G極卻沒電壓....是不是要往回查pwm ic及驅動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 板子不是P4P800 SE  是P4S800-MX  手邊有示波器的話 看看南北橋晶振 有沒有在工作 ...

小弟手上沒有示波器QQ.....只好把晶震都換掉.....
一樣有亮燈不過電(開機)...下一步該往何處查呢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張照片.....
上管D極12V到位,但G極卻沒電壓....是不是要往回查pwm ic及驅動ic?? ...

抱歉大大..小弟是新手.......
請問PWM IC 及軀動IC各是幾支腳或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大大..小弟是新手.......
請問PWM IC 及軀動IC各是幾支腳或型號?

既然是新手那就要先練基本功,而不是黑白舞......先去下載
主板維修書看,看完有了概念再來修也不遲....

比方現在你主機板PWM電路上管MOS沒有控制電壓,代表
PWM電路沒有運作,要檢查PWM電路運作條件是否滿足..

网友:
這一片主機板,上電不開機,大部份先換 AS-016 ,如果還不行 下一個大部份是 I/O 晶片的問題.

网友(2012-02-01):
引用 楼主:
小弟手上沒有示波器QQ.....只好把晶震都換掉.....
一樣有亮燈不過電(開機)...下一步該往何處查呢QQ? ...

那晶振兩端的"諧振電容"有檢查過嗎??顏色和其他的SMD電容不一樣..單位好像是 15PF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