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方向燈的閃動速度為何改變

楼主(2012-01-02):
[ 本帖最後由 xiaolaba 於 2012-1-2 10:17 PM 編輯 ]

三菱汽車的煞車燈, 實驗性裝了一個 0.45w的 led 燈, 自己 diy 的, 暫時測試結果很好, 替代了原來 12w 的燈泡, 目的是省油省電.

在拆裝過程中, 順手試試看把 led 燈裝在左後的方向燈位置, 結果拆除左後的方向燈燈泡後, 其他各個方向燈或裝上led燈的一樣會閃, 只是閃動速度快了差不多一倍, 裝回21w的橘色燈泡就回復原來的閃動速度, 請教是什麼原理呢.

好了, 經過白天發問的過程, 學到了新資料, 明日準備出車長途, 所以晚飯後特意去看, 目的是想看看那個 [閃燈繼電器] 到底是何模樣, 能不能DIY改機....

結果是, [中繼盒] 聽到 [滴答滴答], 卻是無法找到, 因為拆除司機位下面的 [中繼盒] 很難, 所以放棄了

那個車叫做 三菱的 SAVRIN, 實驗拔除 [接底板電線束] 的接頭 B-98, 就是司機位下面的保險絲盒裡最下面的那個接頭(共15條線), 地板燈就滅了, 這時再次開方向燈, 正常閃兩次後就開始快閃, 插回去呢, 快閃兩次後就回復正常.

所以.....最後結論是, 這種車已經是全部 CPU 控制方向燈, 同時, 方向燈或壞車警告燈的閃動速度異常, 表示出現線路問題. 如果方向燈的燈泡換成 LED, 除非有三菱內部工具或資料, 不然還是無法DIY成功.

或許, 他的燈線路用 AC 同時傳送某些訊號作為檢測用, LED 把訊號截斷了?! 如果日後有機會實驗一下.....

又或許, 行家們看到就出手講解一下....或許有其他方案

网友A:
大部分的方向燈間歇器,都是利用電熱絲加熱雙金屬片
當流入間歇器的電流大小改變時,就會影響其閃燈頻率

网友B:
應該是電容.
查一下控制方向燈的電容容值.修改看看

网友:
哇我說錯了喔~~ㄟ害.一直以為是電容在控制閃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電容.
查一下控制方向燈的電容容值.修改看看

請問這個東西隱藏在哪裡呢.

网友B:
您打開方向燈後會有聲音.從那去找線路.汽車修改電路要小心喔~~

网友C:
燈泡有問題時,閃燈的頻率就會變快,也就是提醒你要撿查方向燈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的方向燈間歇器,都是利用電熱絲加熱雙金屬片
當流入間歇器的電流大小改變時,就會影響其閃燈頻率 ...

請問這個方向燈間歇器隱藏在哪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泡有問題時,閃燈的頻率就會變快,也就是提醒你要撿查方向燈泡了

哈....跟俺猜的不謀而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打開方向燈後會有聲音.從那去找線路.汽車修改電路要小心喔~~

好的, 謝謝你提醒

网友D:
樓上說的都對,方向燈閃爍器大致上有3種
1.電熱絲加熱雙金屬片-野狼
2.LC震盪-大多數機車
3.電子控制(555 IC)-偉士牌

2.3只要1顆燈泡掛了導致迴路阻抗改變就會亂閃,1的話除非燈泡快燒光了否則頻率幾乎不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方向燈間歇器隱藏在哪裡呢.

大多在儀表板下方,幾乎都要拆儀表飾板才能換

网友E:
方向燈繼電器.....

當四顆方向燈炮其中一顆燒毀或者換LED燈泡沒換對應的繼電器
就會閃的很快,通常改裝LED方向燈時繼電器也會換掉....

方向燈可以改燈泡種類,但是顏色不宜亂改,這是為了您的行車
安全與法律權益著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上說的都對,方向燈閃爍器大致上有3種
1.電熱絲加熱雙金屬片-野狼
2.LC震盪-大多數機車

那如果增加電阻呢???會不會就可以正常呢??
不改繼電器的情況下???
感覺這樣就好像沒有省電到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上說的都對,方向燈閃爍器大致上有3種
1.電熱絲加熱雙金屬片-野狼
2.LC震盪-大多數機車

喔..
基本原理和問題的根源大該了解
請問可以有參考設計的資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向燈繼電器.....

當四顆方向燈炮其中一顆燒毀或者換LED燈泡沒換對應的繼電器

喔...學到了新資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樓上說的都對,方向燈閃爍器大致上有3種
1.電熱絲加熱雙金屬片-野狼
2.LC震盪-大多數機車

您解說錯誤囉
1  是雙金屬片+電熱絲 直接輸出,會因為流經電熱絲的電流大小,而改變閃爍頻率
2 . 3 是電子迴路震盪輸出控制繼電器,不會因為負載而改變閃爍頻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
基本原理和問題的根源大該了解
請問可以有參考設計的資料嗎.

參考看看
http://clie.ws/bbs/index.php?showtopic=1500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解說錯誤囉
1  是雙金屬片+電熱絲 直接輸出,會因為流經電熱絲的電流大小,而改變閃爍頻率
2 . 3 是電子 ...

1  是雙金屬片+電熱絲 直接輸出,會因為流經電熱絲的電流大小,而改變閃爍頻率
ANS:小弟的野狼作實驗,必須4顆燈泡燒掉3顆才會亂閃,其實野狼方向燈亂閃跟車體電系穩定度比較有關

2 . 3 是電子迴路震盪輸出控制繼電器,不會因為負載而改變閃爍頻率
ANS:小弟用迅光作實驗跟老VESPA的維修經驗,掛1顆就會亂閃,掛哪邊亂閃哪邊

网友:
到底是哪種閃爍器其實很容易分
1.雙金屬片:鋁殼很大重量很輕
2.LC震盪:小小一顆滿重的,因為裡面有線圈
3.電子控制:基本上多於3條線

网友:
好吧
或許我所用過的,跟市售的結構不同吧
就讓使用者自己去實際體驗囉
不過
你說到了一個重點
電子式的至少超過三條線
我用的就是"電子式"的,
一條接地,一條接開關到正電,一條輸出到負載

网友F:
這很簡單的----------------機械式-----因為有電熱絲-------所以跟負載大小--有關係
電子式------------------就一個定時器-------------所以跟負載大小沒關係---
電子式------------------也有不一樣電路有回受的---會亂閃
當然也有更高級的電子式--------------所有燈都有檢知---------只要有不對都會紀錄在電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很簡單的----------------機械式-----因為有電熱絲-------所以跟負載大小--有關係
電子式--------------- ...

同意這樣的解釋

不過有一次一邊大燈不亮, 方向燈速度並沒有閃動異常

後來檢查, 是大燈底下的 HID 電源的接頭入水短路, 膠都糊了, 覆蓋了金屬, 不過電了

所以, 真的不知道是設計瑕疵, 還是故意惡搞的設計......

還是希望有行家出現, 詳細解釋一下原理

网友:
現在都ic化了
有專用的電路-------------又便宜到不行---------------------
有些東西------如開關動作都被FET替換了------------因為零件價格降了幾拾倍---------------
現在高科技都是騙人的--------------------不值錢---------------------
所以我不做維修-------------------因為我以現在的工資不知一天要修理多少東西才能合算----
東西壞整個換就好了-------------------還好收錢--不需真本是----除非買不到------還是沒東西換---那只好修

网友:
機械式-----因為有電熱絲-------所以跟負載大小--有關係

可是方向燈同方向是並聯的,也就是燒了1顆電阻會增加,V=IR,電流下降應該雙金屬片熱的比較慢反而會閃的更慢。小弟騎了18年野狼的經驗是完全沒感覺,往往是行車前檢查才發現某顆方向燈不亮,上次燒了3顆亂閃其實連燈泡座都爛掉了,有段時間(大約3年)方向燈閃動頻率不正常,原因是激磁線圈短路點火異常導致全車電壓不穩
家裡還有野狼的可以自己動手作實驗,拔掉1顆方向燈泡看閃動頻率有何變化

网友:
哇!!!原來這小小的東友有這麼大大的學問
有人建議我去玩汽車電機
不就還好......我沒想過去當汽車電機
不然我現在一定頭痛@@

网友F:
小弟騎了18年野狼的經驗是完全沒感覺--------------------------你燈瓦數換錯吧---總瓦數跟閃爍器不匹配

不然就是閃爍器早有問題你沒換

兩個規格要配對-------------很多人換錯功率還不知

网友:
方向繼電器內的電容換大一點點....注意是"一點點"
例如 3.3uF->4.7uF 不夠再加到6.8uF
抓到你要的閃到頻率

网友:
加裝LED方向燈泡,一定要加裝電阻,不然閃爍器感應瓦數不足,閃爍器閃爍加快或者不跳動(因車種設計而定)跟方向燈泡燒掉一顆情形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弟騎了18年野狼的經驗是完全沒感覺--------------------------你燈瓦數換錯吧---總瓦數跟閃爍器不匹配

沒碰過別亂講,誤導別人!
Changgold2大講的才是對的
老野狼閃爍器本來就燒一顆方向燈炮閃爍頻率也不會改變;燈泡瓦數換錯也不會影響閃爍頻率。
新型閃爍器閃爍頻率才會隨負載大小變動。

网友F:
沒碰過別亂講
老野狼--我沒有所以可能設計不一樣
那四個都換100瓦這樣不就很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沒碰過別亂講
老野狼--我沒有所以可能設計不一樣
那四個都換100瓦這樣不就很炫

這個我真的試過,只是沒到100W;以前年輕無知的時候,我是接2顆二極體到遠燈,打方向燈時也閃遠燈,結果老狼閃爍器沒多久就掛了。

网友:
為何許多汽機車的方向燈設計於當其中一迴路中的燈泡故障燒毀之後,該迴路的閃爍頻率加速?
其實如果別想太遠的話,這是一個非常好,非常實用,非常安全的設計!
相信絕大部分汽機車使用者平時沒事很少留意或檢查自用車的方向燈吧?這樣的設計就可以在使用者打方向燈的時候注意閃爍頻率的變化,進而察覺方向燈異常!
要知道,方向燈是絕對必要的警示裝置!
方向燈的傳統燈泡在改裝成LED前要先瞭解您的交通工具的閃爍器裝置是屬於哪種類型,適配與否?或是需要改裝應對的閃爍裝置!
汽機車燈泡改裝成LED的知識可以在網路上搜尋,有很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