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眼感覺win7【底色白色部份】比winxp【亮20%】。。

楼主(2012-01-02):
[咱本人感覺]~win7【底色白色的部份】比winxp【亮15%~20%】。。
有沒有辦法【軟體設定】。。。可以改回來

ps:  最好是【在 win7的【軟體部份】來更改】。。。因為咱喜歡用winxp的原因。。就是它【比較不亮】。。。比較舒服^-^
使用 電腦的時間【可以比較久  一般可以看2小時】。。。【使用win7差不多。。。半個小時~感覺比較累。。。就會想去睡覺了】。。。orz

网友A:
調lcd亮度不行?亮度太高的確比crt傷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lcd亮度不行?亮度太高的確比crt傷眼...

調過幾次。。。但是咱的LCD老舊。。。設定無法保存。。
所以又跑了回去!!  所以懶得調了!!

ps:感覺是win7 【的問題】。。。希望網友能有解決的辦法!!
說不定解決這個問題。。大家都會喜歡用win7  ~而捨棄 winxp也說不定^-^

网友:
如果說......有裝原廠提供的顯卡驅動,不是用windows內建的驅動的話

在桌面按滑鼠右鍵--> 螢幕解析度  -> 進階設定

用原廠的控制台去調整亮度跟對比,ATI的就是那個CATALYST CONTROL CENTER

如果是英文版的,找一下Brightness(亮度)  跟 Contrast(對比)

网友:
顯卡或顯示晶片驅動程式中調整即可
不過還是建議從lcd上調比較ok
至於win7
老實說我覺得比xp穩定一些
xp?適用非雙核的舊主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調過幾次。。。但是咱的LCD老舊。。。設定無法保存。。
所以又跑了回去!!  所以懶得調了!!

剛剛有找到,就上傳到軟體區,您再試試看win7可不可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5112&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有找到,就上傳到軟體區,您再試試看win7可不可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 ...

可以用~實在太感謝了^-^
實在太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