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google信箱進不去。。要求咱需要用【手機認證】

楼主(2012-01-02):
google信箱進不去。。要求咱需要用【手機認證】
氣死人了。。。大家最近有沒有【鍵入信箱帳號  +密碼之後。。。它竟然需要手機認證的】???

不好意思。。咱是用 簡體版的winxp
【輸入手機號碼】好像不行。。
請問一下。。。如果在國外【自己的國家   某親戚的手機】
在      手機前面的【區域碼】是多少??
0800 ??

在安裝 windows 好像常常看到。。可是就是忘記了!!
還有
請問一下
【google信箱】  【在台灣】的客服電話【是多少】??

楼主:
google手機認證
http://www.google.com/search?hl= ... 0l0l172l438l0.3l3l0

网友A:
09XXXXXXXXX
∧這個零,改成886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XXXXXXXXX
∧這個零,改成886試試看

還是不行。。這個google信箱。真是麻煩!!
輸入 咱的手機號碼。。。等了15分鐘。。。還是沒有【短信通知】【給個通關密碼】!!
認證認的 咱頭都大了。。。。。等待下一位 需要認證網友。。。一起來申訴吧!。。。》《

剛才在網路找到的電話。。。改天再撥打。。。好像要錢!!
因為不是 。。。詐騙集團。。很緊急的騙取信箱。。所以比較沒有差別!!

====
Google 台灣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七號
台北101大樓73樓
電話:02-8729-6000

傳真: 02 8729 6001
也有信箱:
jobs@google.com
http://www.google.com/support/fo ... c1a03e&hl=zh-TW

ps:

這個
Google 產品論壇。。。不知道做什麽用的。。。
http://www.google.com/support/fo ... 2b9b73&hl=zh-TW

网友:
我是用繁體版XP,
google信箱可以跳過手機認證這一步,
還是可以進去,
不曉得是不是這個.

最下面有寫到: 如果您現在不想為您的帳戶填寫手機號碼,請按這裡

再按略過
就可以進入信箱看信了.

楼主:
很可惡。。。剛才又到gmail信箱【登陸了一下】。。。
接聽了【一通  語音電話】。。。竟然花了咱【30秒 手機接聽的時間】。。。
如果 10秒鐘【1元】。。。就花了咱【3元了】!!

但是【聽不太清楚】。。。【聽了兩遍】然後把號碼【6位數  【驗證號碼】輸入進去】《--》但是竟然不對《--》所以3塊錢【白白浪費了】!!

ps:也不能 重新聽【語音電話】。。。
用短信【又沒有 撥打進來】。。。google信箱。。這個手機認證【做的實在有夠差的】。。。
不曉得 是跟【那家電信業者】簽的【認證服務】。。。》《
俺接完電話以後。。感覺咱是 他們【女性語音電話】的前幾批【實驗白老鼠】。。》《
《--》短消息【不給發】。。。只能用【語音電話的選項】。。。《--》不過知道了。。咱的手機電話沒有問題。。。

ps:所以改天【台灣總統大選以後】 還是乖乖  花個 5~10分鐘。。。
用室內電話  打電話【到台灣google 的客服】【請 服務人員】  詢問 與確認一下  【手機認證的事】-《--》會比較省事 與省錢^-^

楼主:
剛才打電話到 【到台灣google 的客服】結果是【完全沒有分機號碼  與任何的語音線路】    +要求   網友~自己看下列的服務網頁!!請大家寫 email過去。。。orz。。。
也有信箱:
jobs@google.com
www.google.com.tw/support

不過呢。
剛才突然又想到 【我們網友 把手機號碼的資料 ~ 曝露給google的人  【寫成資料冊】】。。。應該是他們 付【手機電話費】。。。所以就再使用google手機驗證[等他們的server   打  語音電話過來]。。。這次終於成功了!!

ps:剛才打電話到電話:02-8729-6000
應該是 花 1~2元!!

ps:
咱推想這次【異常活動】。可能是咱【最近 使用window7 64位元 系統有關】。。。
有時 上一些bbs【會有一些 BUG】的問題!!一些網頁 刷新的問題。。。

或者 google的網站。。受到一些程式的攻擊。。導致server運作緩慢!!
例如咱 的【window7 64位元】電腦。。發出64bit資料。。它的server運作緩慢!!《--》另外咱也有用第2臺 winxp  登陸。。
所以它的伺服器。。查到咱的電腦資料可能【一下是 win7的型號資料。。     一下是winxp型號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