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聯強筆電開機白畫面

楼主(2012-01-02):
各位大大好..
小弟筆電開機會白畫面..有外接螢幕試過..一樣沒有畫面..

前陣子有送聯強維修過...說是主機板壞了..修好回來..剛過3個月保固沒多久又壞..
壞的狀況跟送修前一樣..不想再花冤枉錢...貴松松阿...

看了各位大大神手維修.....也想自己拆來修修看...
但有看沒有懂...請大大們給小弟一個方向...該怎麼著手...謝謝

型號:MS-16362

网友:
這個問題是顯示晶片問題
推測 當時 你送修 聯強並未做更換改良版晶片 只是回焊 OR 更換同款晶片
可向聯強要求更換改良版晶片 沒意外這片 晶片應該是G8400晶片

楼主:
謝謝大大回覆...
不過我的筆電已過保..上次維修一次就快5000大洋...三個月過沒多久又這樣...
已過保能要求換晶片嗎...
要再聯強那花摳摳.....不如自己拆來玩玩=   =

网友:
這個問題顯示晶片掛了...我想它應該沒更換一顆晶片給你....而是加熱而已這樣當南很快就掛了
我自幾有在換晶片的所以大概知到

楼主:
再請問可以自己買到這個晶片嗎?...有的話哪買?...
還是有大大能維修...報一下價吧...小弟住板橋...
實在不想再去聯強...丟了也可惜...

网友:
這台是微星代工給聯強的~與微星EX600是相同機型
此機要更換溫控的G86-771-A2晶片就能完修
一般送原廠都是更換良板居多!
並非更換溫控晶片

這篇給你參考
http://tw.myblog.yahoo.com/vito3c/article?mid=2849

网友:
晶片當南是買的到....這修起來大概33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