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3吋Viewsonic VP2365LED_不滿1月的斜紋

楼主(2012-01-02):
即將送修了(才不滿1個月)
還是請大家有經驗的前輩,給些意見
如圖,請看至是什麼問題
規律的斜紋

网友:
這看起來像是截圖而非拍照,若是顯示有異狀應該要直接拍螢幕畫面

网友A:
如果是截圖的應該是顯示卡的問題...

先降低解析度然後換台螢幕交差比對看看..

网友B:
1.驅動程式從灌看看
2.解析度調整  頻率60~70改改看
3.如3樓大大所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截圖的應該是顯示卡的問題...

先降低解析度然後換台螢幕交差比對看看.. ...

是喔,一針見血
如果是螢幕的問題截圖應該看不到,
哈,sorry我是小白,
多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驅動程式從灌看看
2.解析度調整  頻率60~70改改看
3.如3樓大大所說

好的,我回去試下
重灌驅動程式
謝謝您的意見

网友:
如果以前就是好的,又沒有更動驅動程式,大概要重植顯晶。

网友:
.驅動程式從灌看看...可是應該還在保內那就送回原廠阿....

网友C:
假如你是說那個工作列的斜紋,那個是windows7的效果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你是說那個工作列的斜紋,那個是windows7的效果優~

您確定嗎?
這是我最希望的答案了!!!
既然是windows7的效果,那怎樣去除呢?(因覺得斜紋很不美觀...)
多謝指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確定嗎?
這是我最希望的答案了!!!
既然是windows7的效果,那怎樣去除呢?(因覺得斜紋很不美觀...)

請在工作列上按右鍵

將"鎖定工作列"此選項打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在工作列上按右鍵

將"鎖定工作列"此選項打勾即可

這樣就太讚了,謝謝,回家就試看
真的是謝謝大家,討論了一輪了
從顯示卡、驅動程式、到win7的設定,
如果成功了,我再回來貼"已解決"
高興的一天!!!
God Bless!

网友:
沒錯,這確實是W7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在工作列上按右鍵

將"鎖定工作列"此選項打勾即可

我今天試了"鎖定工作列"
可是還是看到斜紋...
奇怪...你們的win7沒看到嗎?
"鎖定工作列"只是不能拉高而已
如我在1F貼的圖 工作列小小一條 我還是會看到斜紋
(大概是我太挑剔...不美觀...唉...要繼續忍受win7嗎...唉...)

网友(2012-02-15):
那是Win7 預設佈景主題的效果~~
並不影響你使用,
若不喜歡可以更換佈景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