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頭北熱水器故障 已完修

楼主(2012-01-02):
各位大大 請教一下   小弟目前熱水器水盤組開水可升至最高啟動點火開關  但是關水後卻無法回到定位, 這該如何處置呢?(之前因為熱水氣熱水出水管那邊有個凸型銅管會漏水 拆出發現裡面的彈簧上有個球型橡皮破裂 我先用個橡皮塞住已經不會漏水了,但是卻發生目前情形)

网友A:
熱水器水盤組開水可升至最高啟動點火開關  但是關水後卻無法回到定位
應該是推的心---------卡住了-----上油----看看----或彈簧沒裝好
看看壓差的橡皮有沒有破掉---這壞最多----一般都是先換-------算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水器水盤組開水可升至最高啟動點火開關  但是關水後卻無法回到定位
應該是推的心---------卡住了-----上 ...

所以熱水出水管上方凸出的銅管就是壓差的意思嗎?那個東西是不是不能鎖到最底呢?
剛剛水電行的師傅有來看  他竟然跟我說我的水盤故障了  修理不划算 叫我換一台?可是漏水時它都還是好的ㄟ?怎麼都不覺得是水盤壞掉?感覺像是壓力的關係ㄟ==",

网友:
巧的很,這台也是莊頭北
應該也是要換水盤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E6%B0%B4%E5%99%A8

网友:
小弟建議您先拆水盤下來清,小弟老丈人的10年熱水器也是如此,換新的後舊的小弟拿來練功,拆開水盤裡面都是水垢,用檸檬酸泡1天洗掉就好了

還有注意水盤上的凸點(推桿)黃油是否變質,一旦變質也會很粘,上去後下不來

网友:
水盤故障了----要換水盤皮---一般會好的---------
水盤皮很便宜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鼎力相助~小弟已經完修成功了
橫桿考克可上升卻無法回到定位的原因是 橫桿下來卡住~上一點油就好了
差一點就被乎巄買一台熱水器了~~

网友B:
  1 .水壓盤皮鼓破!
  2.潤滑油脂乾了!
  3.中央螺絲調整不良!
  4.回水孔阻塞!
  5.中央水壓推動撞針,啟動瓦斯不順卡卡 ,復位不良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水壓盤皮鼓破!
  2.潤滑油脂乾了!
  3.中央螺絲調整不良!

我的菜籠那真的有一些白色異物說~說不定也是原因之一   感謝大大

楼主:
對了  在請教各位大大一下
橫桿那邊上油應該要用什麼油呢?我用一般機油它就好了,可是不知道這樣行不行?
我還有噴霧型黃油說~~

网友:
我還是覺得是o形環的問題,頂針要注意上油預防空燒.

网友:
熱水管那邊有個凸型銅管會漏水.應該是止水O形環壞了.(有些廠品為特定規格外面買不到.可以問原廠看看)
用個橡皮塞住是不智之舉.頂針頂上去後會因為磨差力太大而退不回來.(會造成熱水器空燒.很危險),如果你買得到O形環的話可以順便跟他要一點防水的油脂.(應該不用錢吧)如果要錢就跟他買一些吧,上油很重要.沒有上油就很有可能造成空燒.又或者直接拆下水盤.到廚具行買一個通用的水盤,直接換上也行, 空燒要趕快處理喲,空燒時先從瓦斯源頭關掉就可以了              你原本的固障應該是有用水才會漏吧.水一關就不漏.建議還是把止水o環換掉加上油

网友C:
還有不懂可以請教雷大.雷大是有執照的技術士...................... 畢竟這個多少有點危險性.,,,
.

网友:
看完你的維修.覺得有些不安

网友A:
會造成熱水器空燒.很危險
如果是這幾年買的----都有防空燒的保護
有沒有就是看水箱上有兩條線接一個黑色的溫度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有不懂可以請教雷大.雷大是有執照的技術士...................... 畢竟這個多少有點危險性.,,,
. ...

如果依照丙級技術士的標準
1.安全第一
2.水盤整組換新

水盤的細部分解則不在丙級技術士的範圍
小弟的淺見
樓主的水盤尚有詳細檢查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造成熱水器空燒.很危險
如果是這幾年買的----都有防空燒的保護
有沒有就是看水箱上有兩條線接一個黑色的 ...

防空燒好像早就有了,差別在這幾年規格有變動過,
以前好像是常開型現在變更為常閉型吧!
可以更換電子點火IC那個與溫度開關來升級成新安規。

舊安規要升級新安規不可以單獨更換某一個,那會沒作用的。

网友:
更換電子點火IC那個與溫度開關來升級成新安規
是這樣的
我不是技術士而且一張證照也沒有----只依常理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