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瓶電壓指示器的 U2 是啥 IC, 不像是 CD4042

楼主(2012-01-02):
[ 本帖最後由 xiaolaba 於 2012-1-2 10:38 PM 編輯 ]

電瓶電壓指示器, 有幾個朋友看過這個東東, 問俺可不可以 DIY

俺看了一下, 估計那個 RD 不是高人就是隱士

比對過他的圖, U1, 一定是 LM3914

但是 U2 就.........各路高手, 請出手相助吧
http://www.wretch.cc/blog/ddddnet/533946
資料及版權出於以上的網頁

网友A(2012-02-18):
電瓶電壓指示器前有開發過12-24 24-48V可用 此IC上班再找下有消息即回

网友:
說真的
這只是玩具
你知道電池特性不是一樣的--------

网友B:
U2_????
我看也 不像是 CD4042
是 CD4001

第二張  用的是CD4044  RS正反器

以下分析 (  表達能力差  請原諒 )
---------
原理上
以U1_LM3914 作電壓偵測
後面功能應該是低壓峰值取得 ==> 保持一段時間 ==>最後要釋放關閉LED

低壓峰值取得:  LM3914  PIN 16>17>18>1 電壓遞減致最低
由於啟動期間 電瓶電壓 為連續變化  如何捕捉低壓峰值  保持一段時間

樓主 於此處 保持  開始進誤區 以致於卡在D_FF(CD4042)
         主要是數位電路(尤其是玩過MCU的人) 多有以使用D_FF 來 Latch  (BUS)資料
     我猜您一直在找合用的D_FF(或其他正反器FF) 來 配對

   還有一個誤導區是那個電晶體電路 [觸發延時]  它讓您以為是 CLK信號

1.
圖上U1~U2 之間  幾個電容 才是[捕捉低壓峰值  保持一段時間] 功能
                 電容放電後  經U2 釋放關閉LED

2.
2-1
    U2 ???   正反器會有一堆PIN(es) 腳 接在一起 (如第二張圖 U2_4,6,12,14)

2-2
    U2 後方與LED 間的  幾個二極體 到PIN1 / 12
              ==> PIN 11/10/4  用二極體 去控制 PIN 1 / 12
2-3
  U2 PIN 腳配對規率
   PIN   2 對  3    ( 和  1 似乎同組 )       ==>   2 / 3 / 1
   PIN 13 對 11   ( 和 12 似乎同組 )       ==> 13/11/12
   PIN   8 對 10   ( 和  9 似乎同組 )       ==>  8  / 10/ 9
   PIN  5  對  4    ( 和  6 似乎同組 )       ==> 5 /  4 / 6

           LM3914        U2
                   OUT      IN      OUT    CONTROL      二極體
遞減電壓  PIN  16       2         3          1
  再遞減   PIN  17      13      11        12       輸出HIGH時將上層CONTROL PIN_1      關閉 LED
  再遞減   PIN  18       8      10          9        輸出HIGH時將上層CONTROL PIN_1_12 關閉LED
最低電壓  PIN    1       5       4           3        輸出HIGH時將上層CONTROL PIN_1_12_9關閉LED

   組別剛好分佈 U2的四個角落 ... 應該是 基礎邏輯閘
  輸出HIGH (LED亮)時 將上層CONTROL 關閉LED
  ==> 也就是說CONTROL 是HIGH 動作

  關閉LED: 邏輯閘 LOW (==>NOR)   或著  也許是三態閘 關閉輸出

Google 關鍵字 考慮:
     CMOS  :  汽車電瓶 12v的...應用
   QUAD :  組別剛好分佈 U2的四個角落
   DIP14

+搭配關鍵字
  CMOS QUAD DIP14  ===> NAND / NOR ....
  CMOS QUAD DIP14  INVERT tristate  ==>  CMOS   沒有這類 ==>可惜 4066/4016

3.
  那個電晶體電路 [觸發延時]
   是因為 LM3914  PIN 1 低電壓 動作期間可能太短+LM3914  PIN_OUT 內阻  造成 電容充電時間不夠
  使用PNP 來增加 充電能力

------------------------------------------------------------------------------------------------

网友:
應該移去 電子電路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_????
我看也 不像是 CD4042
是 CD4001

研究了你的解說, 還有對照了U2 提供的型號腳位, 再次證明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沒有, 感謝感謝.

俺實在是沒有細心考慮過 4001和4044, 有人提點一下是在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瓶電壓指示器前有開發過12-24 24-48V可用 此IC上班再找下有消息即回

願聞其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