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的UPS有維修的價值嗎?

楼主(2012-01-02):
UPS裡面是電池嗎?故障的UPS有維修的價值嗎?
----------------------------------------------------------------
剛剛三台都插電,兩台飛瑞燈號不亮一台沒型號的會亮,Google和露天逛一下新機要$8xx以上,電池大概$250~300,如果只是換電池是划算的可以撐3年多,看來兩台飛瑞只能資源回收了,剩一台可以換電池試試看,我拆開後發現三台都是12v 7a而且都是同牌子的電池,可以用這顆替換.
這種電池可以像機車電池一樣加水嗎?我半年前機車去換一顆三葉的電池,老闆說電池只要加xx水就可以繼續使用,他當場把我那顆新的電池加水然後充電,到現在大概半年都使用正常,還提供保固在他那換的電池有問題可以去找他修不用買新的.
----------------------------------------------------------------
看了各位板大的回覆後,想想確實用不太到,只有台電維修或跳電才用的到,明天把電池全拿去回收場賣了.

网友:
如果是一般家用的
確定非電池故障的話
幾乎是沒有維修的價值

网友:
花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修,沒修好就沒價值。。。。

网友:
主要較貴也較容易壞的是電池,其他除非插錯電或負載短路是比較少損壞的

网友:
大部份都是換電池就好了

网友:
我手頭的都是電池壞,UPS要故障不容易的,他的保護電路做得很好!!

网友:
有的UPS電池故障後插電也是沒反應的(內部保護),建議可以先用好的電池測試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部,也是電池掛了之後就把它丟在邊邊晾起來!!

因為可使用的時間不長,效益不佳...
而且現在電腦的硬體和軟體保護機置都做的很好了...
比較不怕瞬間斷電的問題!!

网友:
台灣的供電品質,基本上都很穩定
如果你是跟家庭工廠同一外線的話
就容易因為重載設備啟停,引起電壓不穩
此時就需要具有穩壓功能的on-line ups了

网友:
湯淺的NP7-12如果是300元應該算便宜吧!用12V/7A的電池UPS應該是600VA以上,有用到的話就划算呀!買新的UPS至少也要上千元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