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飾鍍金厚度_只有3微米+ 解釋win7_32bit文章

楼主(2012-01-03):
一般首飾鍍金的厚度~原來只有2~3微米

本來是以為。。汽車音響線【接頭的鍍金】是一種【類似  黃金光澤的替代金屬】。。
剛才查了一下。。。真的是【鍍金】。。。但是只有2~3微米!!

以1微米【製程】~來看【要10的6次方層】~也就是【需要電鍍】要 100萬層【次】。。。才是1公尺的厚度!!
以3微米【製程】~來看【要10的6次方層】~也就是【需要電鍍 33.3萬層】【次】。。。。才是1公尺的厚度!!

《--》
以1微米【製程】~來看【要10的6次方層】~也就是【需要電鍍】要 1萬層【次】。。。才是1公分的厚度!!
以3微米【製程】~來看【要10的6次方層】~也就是【需要電鍍 3300層】【次】。。。。才是1公分的厚度!!
所以感覺比較不貴。。一個【台灣製造之】電鍍的接頭【比一般 鍍鋅的接頭】~平均貴【30~50元】買100個【約3000元~5000元】~才會知道比較貴  》《

===========
本文重點
镀金的厚度~原來只有 【2um~ 3um】.原來只有2~3微米
1.8um以下【叫做 塗金】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079.html?wtp=tt
-----------------

鍍金佛像

簡介 “鍍金” 概述 “鍍金”,最初是指在器物的表面鍍上一層薄薄的金子。後來,...略!!

目錄
詞語解釋 鍍金類型 鍍金標準 鍍金液 鍍金特點 鍍金由來

    鍍金

編輯本段詞語解釋  dù jīn
  (1) [water-gild]∶附金於[金屬表面],其法是先用金汞薄薄地鍍上一層,隨後加熱使汞揮發。用電解或其他化學方法,使金子附著到金屬或別的物體表面上,形成一層薄金。
  (2) [gold-plate]∶用金來電鍍。
  (3) [get gilded;formerly said of students who went abroad to stud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social status]∶比喻為虛名而到某地進行所謂的深造或鍛煉。
  (4)“鍍金”,最初是指在器物的表面鍍上一層薄薄的金子。後來。。。略。。。
編輯本段鍍金類型  鍍金分為兩類,一類呈同質材料鍍金,另一類是異質材料鍍金。  鍍金

同質材料鍍金是指對黃金首飾的表面進行鍍金處理。它的意義是提高首飾的光亮性及色澤。異質材料鍍金是指對非黃金材料的表面迸行鍍金處理,如銀鍍金,銅鍍金。它的意義是欲以黃金的光澤替代被鍍材料的色澤,從而提高首飾的觀賞效果。
  另外鍍金按被鍍件的特性分主要有兩大類:
  1.金屬件上鍍金
  2.非金屬件上鍍金
  所以鍍金廢料按被鍍件的特性分同樣有對應的兩大類:
  1.金屬件鍍金廢料
  2.非金屬件鍍金廢料
  非金屬鍍金包含玻璃上鍍金,塑料上鍍金,陶瓷上描金等,因為其廢料上的金很容易回收,從金屬件鍍金廢料中回收黃金的技術問題來分.金屬件鍍金廢料,以後稱鍍金廢料,
  金合金鍍層的品位是依照鍍層中的含金量進行換算,純金以24K來表示。比如l8K金其含金量為l00g×18/24=75g。因此K金及含金量如下:
  14K 含金54.2—62.5%;
  16K 62.6—70.8%:
  18K 70.9—79.2%:
  20K 79.3—87.5%:
  22K 87.6~95.9%:
  24K 95.9%以上。
編輯本段鍍金標準  鍍金質量的優劣是視鍍金層的厚度多少、光澤亮暗為準。現在國際上通行的鍍金首飾標準是;好的鍍金首飾鍍層厚度在10微米一25微米,一般的鍍金首飾鍍層厚度在2微米一3微米,如果在0.18微米以下鍍層的首飾,就不能稱為“鍍金”而稱為“塗金”,它屬於廉價的首飾工藝。
編輯本段鍍金液  鍍金按其工藝特點,有無氰鍍金與有氰鍍金兩種。氰化鍍液又分為高氰和低氰鍍液。無氰鍍液以亞硫酸鹽鍍金液應用較多。
  鍍金液按其濃度,有鍍水金溶液一般為酸性,其金含量低,可達0.4~0.5g/L。這種鍍液成本低,因此溶液帶出的損耗少。這種鍍液所得金層色澤為青金色,特別適合鍍批量大,且加工費偏低,又要鍍層為金色的小五金件,如鈕扣、腰帶扣等。
  鍍金液按作用分,有預鍍金是指在正鍍金前在一特定鍍金液中進行預鍍金後再轉入正常鍍金工序。經過預鍍金處理後的再鍍金有幾大好處:1)確保鍍金層的結合力。
  2)減少正鍍金槽被污染的可能性。
  3)經濟實用,成本降低。
  4)可以提高鍍金層的致密性。
  鍍金液按其使用壽命分,有 所謂鍍純金,即金鍍層中不能含有其他金屬成分。因此,在電鍍金工藝中不得以各種金屬鹽作為添加劑而達到某種功能。但純金鍍層柔軟,延展性好,不耐磨。 鍍耐磨金是為了提高金層的硬度。達到某些電子元件的功能要求,提高耐磨性能。為了得到耐磨性好的鍍層,一般是在某酸性鍍金液中加入鈷鹽、鎳鹽及其他添加劑,沉積出含有一定鈷或鎳成分的金合金鍍層,從而達到提高耐磨性的目的。
  鍍金液按顏色分,常用 玫瑰金是含金85%的金銅合金,其具有較高的耐磨性和化學穩定性,不易變色。該種鍍液主要由絡合劑、金鹽、銅鹽所組成。
  裝飾性金合金主要應用在飾品上為多,是為了得到一個鮮艷、清亮、讓人喜歡的顏色。如金鎳合金、金銦合金、金銅合金、金銀合金等。大部分金合金的色澤是金黃色系列,如金黃、淺金黃、玫瑰金。另一個色系是偏紅色系,如桃紅、粉紅、玫瑰紅。金銀合金還可以得到帶綠色光的鍍層。金鎳合金和金銀合金還可以得到偏自的顏色。 由於金很貴,不可能做實驗來選擇顏色。手冊上有一些配方可作參考,藥水商也有商品可供選擇。
  目前,鍍金的質量是有氰(鉀)鍍金為好,它的色澤、附著性、耐磨度都優於無氰鍍金。近年來,隨著電鍍技術的進步,鍍金工藝又有新的突破,過去鍍金首飾只有一種黃金色。現在法國、美國、日本的鍍金首飾有三色,甚至更多的色彩。被稱為三色金的彩色金電鍍,有玫瑰、銀白、金色、黑色、藍色等幾種。 一般來說,同質鍍金的鍍層不需要鍍得太厚,它只要達到2微米就可以了。異質鍍金的鍍層則應該厚一些。有的國家規定,此類產品鍍金的鍍層必須達到10微米以上,如英國著名的強生麥賽有限公司對鍍金的鍍層則要求達到12.5微米,才為合格。
編輯本段鍍金特點  鍍金層外觀為金黃色,具有很高的化學穩定性,只溶於王水,不溶於其它酸。金的原子價為一價和三價。一價金的標準電位φ°Au+/Au為+1.68V,三價金的標準電位φ°Au3+/Au為+1.50V。對鋼、銅、銀及其合金基體而言,金鍍層為陰極性鍍層,鍍層的孔隙影嚮其防護性能。
  鍍金層延展性好、易拋光、耐高溫,具有很好的抗變色性能。在銀層上鍍金可以防止銀的變色;金合金鍍層可呈現多種色調,故常用作裝飾性鍍層,如鍍首飾、鐘表零件、藝術品等。
  鍍金具有較低的接觸電阻、導電性能良好、易於焊接、耐腐蝕性強、並具有一定的耐磨性(指硬金),因而在精密儀器儀表、印制電路板、集成電路、管殼、電接點等方面有著廣泛的應用。
編輯本段鍍金由來  唐代白居易《西涼伎詩》雲:“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金鍍”描寫藝伎化妝的情景。後有錢塘詩人章孝標幾次考進士不中,大雪天出游解悶。後來,章孝標經淮東節度使李紳勸後,十年磨礪,果然及第。他欣然命筆作詩:“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他把這首洋洋得意的詩寄給了李紳。李紳從詩中看到了章孝標小取即滿、傲氣十足的肚量和氣派,很想教育他一番,於是作詩《答章孝標》:“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年長安方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章孝標一見此詩,大為羞愧。

開放分類: 詞語,金屬,工藝,物理化學,電鍍

“鍍金”在漢英詞典中的解釋(來源:百度詞典): 1.[Metallurgy] to plate with gold; to gild

其他資料
鍍金 的種類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079.html?wtp=tt
請教做音箱線用鍍金銅線好還是用銀線好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7767986.html?an=1&si=9
請問有時知道發燒級對錄線什麼材質最好?(鍍金、純銅、純銀)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4320313.html?an=0&s

ps:

导电==導電
无论如何==無論如何

楼主:
轉帖文章

win7 32bit什麼意思
win7 32bit什麼意思 2011-5-20 00:35 提問者:玖標 | 瀏覽次數:1549次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70131400.html

這里的32位什麼概念啊?
       2011-5-20 00:36 最佳答案 cpu有32位和64位之分!
操作系統也有32位和64位之分!
簡單的說32位系統就是指地址總線是32位的的系統。
以下是一些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所謂的32位與64位實際上是指計算機的尋址空間大小,也就是在一個時鐘頻率動作下尋找內存做出多少位的計算動作。2的5次方是32,而6次方則是64,對於採用二進制的計算機運算來說,尋址位數增加了,性能就能大幅度躍升。就如同286PC是16位,躍升到386的32位帶來的性能變革一樣。

在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史上,中央處理器尋址空間的演變往往是牽動整個計算機發展的要害。1975年,8位尋址能力的英特爾8080處理器的出現,造就了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輟學為Altair計算機編寫Basic語言;1980年286芯片的發明直接孕育了個人電腦的誕生,其16位尋址能力決定了今天仍是軟件運行根基的640KB基礎內存;接下來386DX芯片橫空出世,32位計算能力造就了複雜的圖形界面程序,使我們以絢麗的Windows告別了黑暗的DOS程序;而32位計算的傑出代表Pentium芯片,更是推動了整個多媒體PC時代的發展。延續這條發展道路,64位尋址空間的 Opteron的到來,無疑宣布大眾性計算機將向高性能方面發展。

4GB內存依然是安裝32位處理器計算機的瓶頸,因為它尋址和編碼範圍偏小,只能適用於低端、小規糢應用,一旦業務發展和數據量超過每日500萬條時,系統就很容易出現故障甚至崩潰。64位平台高達180億GB內存的尋址能力,使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可以解決高端應用中存儲器尋址的瓶頸。

總之,從各種數字表明,32位到64位,是計算機性能提高的一次革命!

32位和16位指的是尋址方式,不是指色彩。windows98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32位操作系統,而是一個16/32位混合操作系統,這也是9x/me不穩定的原因之一。基於NT架構的操作系統都是32位的。

操作系統只是硬件和應用軟件中間的一個平台。

32位操作系統針對的32位的CPU設計。
64位操作系統針對的64位的CPU設計。操作系統只是硬件和應用軟件中間的一個平台。

32位操作系統針對的32位的CPU設計。
64位操作系統針對的64位的CPU設計。

我們的CPU從原來的8位,16位,到現在的32位和64位。

cpu處理計算的時候“數據”和“指令”是不同對待的。

8位的CPU,一次只能處理一個8位的“數據”或者一個8位的"指令"。比如'00001101'.
又比如:“+1”這個運算,你要先指示CPU做“+”,完成後再輸入“1”數據給CPU。
8位的CPU優點是設計簡單,處理速度比較快。
缺點就是:軟件設計複雜,繁瑣。不利於計算機的發展。

後來推出了16位的CPU,我們就可以一次處理兩個字節(16位)的數據了,比如“加1”這個命令。“加”是一個指令,占用8個位,餘下的8位我們可以存放數據“1”了。

32位的CPU就更加方便了,我們就可以一次處理一個a=a+b這樣的命令了。

優點:簡化了軟件設計的複雜度
缺點:硬件設計更加複雜,計算速度下降。

一般來講32位的CPU對於我們來講是最理性的CPU,對於軟件開發來講足夠了。

但是2的32次方 = 4294967296bit = 4G左右
很顯然32位CPU只有4G左右的內存尋址空間,對於一些服務器來講4G的內存的遠遠不夠的了。我們需要更加大的內存尋址空間的話就需要對CPU進升級。64位CPU就這樣誕生了。64位CPU的內存尋址空間是多少你算算看!呵呵。
2的64次方(理論上)。

但是現在的AMD和Inter的64位CPU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64CPU,只是進行了部分64位的改進,比如64位的內存尋址等。
要是真的全部都是64位的了,那麼現在市場上的軟件將全部被淘汰不能使用了~呵呵,想像一下會是什麼樣子。

64位的操作系統針對64位CPU設計的,增加了一些64位的指令,但還是和32兼容的。對於我們普通用戶來講64位系統意義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