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permaster M-6800 卡啦OK擴大機

楼主(2012-01-03):
故障原因是無法自動偵測訊號來源(開機固定在BGM)
切換IC(MJU7313以換)但狀況依舊
想請教瞭解音響大大 , 能否告知這大概是哪裡還要查   !!

网友A:
80出頭的產物,BMB的仿物

它後面有有BGM的偵測開關你有檢查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出頭的產物,BMB的仿物

它後面有有BGM的偵測開關你有檢查過嗎

BGM的偵測開關???
你是直背面嗎?

网友:
1.指撥開關 off/auto
2.對
3.第3代還有選訊靈敏度調整

楼主:
我的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