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牌熱水瓶故障

楼主(2012-01-03):
虎牌電動熱水瓶(PDF-F38R)故障情形:  燈號都不亮110電壓有進入到基板按出水馬達會轉 有送修但價錢太貴1600想自己修看看拆開發現缺少一顆零件(XT1)想請問這棵是什麼型號?謝謝!!

楼主:
以補照片

网友A:
這裡有老師父,沒神仙可預知,有圖才會有真相,請上圖啦

网友:
樓主您可以PO電腦板上來嗎,您PO的是電源跟加熱控制板,除非這裡輸出電壓不穩定否則應該不是故障原因

楼主:
只有這塊板而已!有110電壓(按出水馬達會轉)加溫線圈沒斷(用電錶量有導通)

网友:
在上方的出水口處還有一PCB板
燈號控制應該在那個位置
你還要在拆得更細一點

网友:
機板上的繼電器查看看

网友:
這是你拆的? 還是本來就沒有?

如果是 本來就沒有 => 但之前還是可以用, 不是嗎?

楼主:
送修過(太貴)拆開此機版發現(對照之前貴論壇有會員PO過相同的机板只是他的故障情形是燒斷加熱線圈)一模一樣的我的版就是缺少XT1且有被拆過此零件的痕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裡有老師父,沒神仙可預知,有圖才會有真相,請上圖啦

之前不是才上新聞而已?

网友B:
剛好修到一台。請笑納

楼主:
可否告知此零件名稱及型號!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告知此零件名稱及型號!感激!!

那是陶瓷振盪器
由11樓的圖片看來應該是4MHZ

楼主:
謝謝!快過年了很忙!有空再找看看   先向論壇各位大哥大姐拜個早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好修到一台。請笑納

TCY786大:
   滷雞蛋大介紹說 您有 象印 電熱水瓶的零件 我的是 CV-BS30 3公升電這水瓶,電熱片的三隻腳都量不到阻值,我住在新竹 請問電熱片 新竹有賣嗎? 您手頭有貨品嗎? 價錢? 感謝!!

楼主:
相同狀況

网友(2012-02-07):
引用 楼主:
相同狀況

解決了嗎?我的也是相同狀況!! 顯示都沒有!!

楼主:
對不起!是朋友的機器!他住很遠過年前以退還!換過震盪器也沒用!應該是ic燒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好修到一台。請笑納

tcy786大:
   我的虎牌也是同樣的問題,他有3個ZD 但是我拆下來測出 Zd1--22v  ZD2--25V ZD3--35V,ZD2 用在繼電器上面,24v算是合理, 但是我覺得 CPU電壓 由ZD3的35V 和 ZD1的22V+電晶體0.6V 這樣電壓差12V好像高了一些..不知道你有沒有這三個ZD的資料可以告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