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 3V in 12V out

楼主(2012-01-03):
有那一位大大可提供 DC to DC 升壓電路圖?

网友:
請說明
最低輸入電壓??
輸出電壓??
輸出電流??
轉換效率??
一 二 次測是否需要隔離

以上條件,不論任何形式之電源轉換器,都必須要有的基本參數

网友:
34063最低啟動電壓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