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的螢幕亮度調整軟體

楼主(2012-01-03):
這是個簡易的螢幕亮度調整軟體,有看到痞友需要,
有找到就放上來,因為我系統不是win7的,所以不知可不可用。
有需要的就試試看吧

网友:
有沒有網友試過,如果螢幕本身的調整不能用,應該能透過軟體調整這些參數的

這個軟體應該是調系統參數的

网友:
我試過。。。 winxp 與win7 都可以用^-^
ps:
yoyomay網友~這個面板版本~  亮度【分 1  0.9 0.8.....0.1    0】
[A]
【10段式調整】算是咱最喜歡用的!!

-<->咱喜歡 把 亮度【brightness】調成0.8  !!
調整畫面。。[啟動之後]在畫面正中央。。。很容易識別^-^

ps:
昨天咱 又到網路上【試了 其他3種軟體】【都不好用;很難用】。。。
<--->[啟動之後]在畫面   [不在]正中央。。。不容易識別》《

网友:
對螢幕按鍵有問題
無法調整
這軟体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