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求助! MSI MS-7103 (661FM3-V)主板 無法開機reset燈長亮(完修)

楼主(2012-01-03):
接上測試卡,並開機12V,3.3V,RESET,燈恆亮,無開機畫面,測試卡停留在E1
reset針腳短路無效,針腳兩端有3.3V電壓。BIOS 22腳有5.2V電壓。

請求各位大大指點維修方向。

12V,3.3V,RESET,燈恆亮,其他全都滅,最後兩個LED是穩定與不穩定交叉閃爍

測量MOS只有D有12V其他幾乎無電壓。
亂爬了些文好像有類似情況,懷疑可能是這兩棵電源管理晶片出問題。(我只是瞎猜的~~不知道是不是)

這片拿來練習的板子,已經被我搞壞了~~看來還需要多加練習~~發現自己還有很多觀念要搞懂~~回家閉關修練,如果有機會再來請教各位大大。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辛苦 問的這麼辛苦,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A:
E1一般是抓不到内存,还有你的DEBUG卡是不是RST常亮代表RST功能正常如果是的话直接查内存基本工作条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一般是抓不到内存,还有你的DEBUG卡是不是RST常亮代表RST功能正常如果是的话直接查内存基本工作条件吧 ...

大大不抱歉,我看太快~忘了回答問題,我的reset確實是恆亮不會滅。

网友:
RT88008應該是RT8800b,是主電源控制ic;RT9602為從電源控制ic。
RT8800b的15、16腳送出訊號給RT9602第1、2腳,再由RT9602的8及12腳控制上、下管的電壓輸出。

論壇上的高手寫了許多文章,包括cpu供電檢查維修、內存供電檢查維修的教學,多爬一下吧,那可是人家無私的奉獻,別浪費了,加油!

网友B:
建議你針對人家的詢問做回答,否則後續的人連你RESET正常與否
都不知道就懶的指點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針對人家的詢問做回答,否則後續的人連你RESET正常與否
都不知道就懶的指點你了... ...

是的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大大。

從按下開機鈕到POST畫面出現當中有許多細節,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出
問題就無法繼續下一個步驟,像骨牌一樣的中斷。

你的PWM電路沒有輸出CPU核心電壓,起碼代表了PWM電路沒有正常
工作,或許它故障了亦或是沒有滿足它的工作條件,所以沒有運作。

修這張板你必須了解這個晶片組的啟動程序(對岸叫時序),一個步驟一
個步驟確認,查出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PWM電路不工作,或者壞在哪
個環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按下開機鈕到POST畫面出現當中有許多細節,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出
問題就無法繼續下一個步驟,像骨牌一樣 ...

報告大大,今天把RT8800b,主電源控制ic;RT9602為從電源控制ic兩顆IC測量了一下~不知不覺就有電壓輸出了~~也不知道為什麼。

楼主:
CPU供電正常了,現在卡在dE,另外BIOS代碼7F,說明書找不到這個代碼BIOS是Phoenix。

网友B:
我也沒碰過ㄝ.....

你卡上的CLK沒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沒碰過ㄝ.....

你卡上的CLK沒亮?

報告大大,你願意幫我看就很感激了:)

CLK一開始是有亮的,從75之後就滅了到7F卡住。

他現在開開會B一聲了,我重開N次最好的一次可以看到很模糊的開機畫面,但是馬上當機~

所以狀況變好了~現在狀況開機.當機

网友C:
你把那那兩顆IC腳清乾淨,通通都補焊一下,再試看看結果回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那兩顆IC腳清乾淨,通通都補焊一下,再試看看結果回報一下....

報告大大,把兩顆IC拔起來重焊~~又回到原本狀況了除錯卡跑E1

我測試斷電、reset、重開..只有一次PWM有運作跑到dE...之後就再也跑不到dE了
-----------------

又回復原狀

楼主:
我照上圖做了些測試,確定RT8800B的15、16腳有輸出2.XV左右的電壓,但是在RT9602的13腳給CPU的電壓只剩下350mV,照理說應該有1V左右電壓~~所以確定CPU供電又掛了。

网友C:
從頭來一次....
我照我會做的檢修方式和你說....
先撇開PWM部分不要管....
先解決reset燈恆亮的問題吧....
正常應該不會恆亮....
南橋附近的MOS和電容先量一量....
先檢查南橋供電電壓....照著P C R 檢修三歩驟.....
然後再看著辦....

网友D:
reset燈長亮,可先測pci a15腳和ide 1腳看是否有3.3V或5V的電壓,如果沒有,按時序來修,先查ram的供電,ddr400電壓2.5V,ddrvtt 1.25V~DDR2 1.8V vtt 0.9V,有cpu假載的話,先測量看看PCR正常與否..

网友B:
有些除錯卡RESET燈號常亮=正常,某些常亮=異常,看卡的設計方式而異....

RESET倘若異常先修理它!.....檢查"南橋運作條件是否滿足",比方說..
1.SB本身需要的供電(待機時)
2.RSMRST是否到位
3.32.768石英震盪器起震沒

楼主:
是的,大大我先測試看看,再來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頭來一次....
我照我會做的檢修方式和你說....
先撇開PWM部分不要管....

大大不好意思我還只是新手只能做這些測試,因為我不知道哪個才是真正供應南橋電壓的MOS所以我全部都量測了如下圖。

至於電容想請教大大,是那兩顆大顆的電解電容呢?還是在南橋附近很多的貼片電容?因為如果是後者要慢慢拆下來測試很多工,所以想先問問。

順便藉這個機會想請教大大如何分辨MOS是供應南橋供電的MO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除錯卡RESET燈號常亮=正常,某些常亮=異常,看卡的設計方式而異....

RESET倘若異常先修理它!.....檢查 ...

報告大大:
1.南橋供電不知道上圖的測試可以嗎?
2.請教大大RSMRST是甚麼呢?
3.我剛好有示波器3.2768M,測試過有非常完整的波形,確定有起振。

還是新手,請大大多多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set燈長亮,可先測pci a15腳和ide 1腳看是否有3.3V或5V的電壓,如果沒有,按時序來修,先查ram的供電,ddr ...

大大不好意思,新手請教ddrvtt跟DDR電壓要怎麼測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新手請教ddrvtt跟DDR電壓要怎麼測試呢?

DDRVTT和DDR電壓,找舊文章,絕對有。
基本的概念先具備。
上面測量電壓圖,CPU供電又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我還只是新手只能做這些測試,因為我不知道哪個才是真正供應南橋電壓的MOS所以我全部都量測 ...

圖上的電壓都還正常,除了vcore電壓沒出來,這部份要先查,南橋要能發出reset,需先收到vcore供電正常後所發出的vrmpg。另外DDRVtt為1.25V,這也要先確認。

网友:
找到一篇舊文.....
給你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3192-1-1.html

順便給你另一篇...vcore動作原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10595-1-1.html

楼主:
報告各位大大:
請問小弟這樣是否可以確定我的南僑供電沒有問題了呢?
所以現在小弟應該做的具體步驟應該是測量DDRVTT有無問題嗎?

网友:
南橋供電基本是出來了,而DDR電壓也到位,這意味DDRVTT應該是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針對人家的詢問做回答,否則後續的人連你RESET正常與否
都不知道就懶的指點你了... ...

每一恨,深得我心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