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電表的量程?

楼主(2012-01-03):
最近在看好一點的電表,
應該是uni-t的跑不掉了,
但是,電表的量程,有2,有4,有6為單位,
請問是差在那裡呢?
例如:
ut61e
量程都是以2為開頭,
ut60e
量程都是以4為開頭,
ut70d
量程都是以8為開頭,
請問各位先進,差別在那裡呢?
我記得以前的電表都只有以2開頭的呀,
謝謝謝謝!

网友A(2012-02-29):
觀察習慣的差別~通常越高可以選擇你觀常習慣的rang,
像700歐姆的電阻UT70D可以把rang顯示成700.00歐姆或0.7000k
但UT61E 只能顯示0.7000k歐姆不能顯示700.00歐姆
而且越高也意味的此電錶可測量的數值也越高

你應該也說錯UT70D應該7開頭,他到8的話要變成0.8

應該是這樣,有錯請各位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觀察習慣的差別~通常越高可以選擇你觀常習慣的rang,
像700歐姆的電阻UT70D可以把rang顯示成700.00歐姆或0.7 ...

這樣啊!
原來是range的觀念,
感謝分享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