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USA HANDI-VAC 真空吸筆與CN AKIMICHI MT-668簡介

楼主(2012-01-03):
真空吸筆是很早以前的產物了,不過一般使用者很少會去注意有這種工具,就算知道有這種工具,也不見得會去買,我很早以前曾經買一支來試用,但是效果不太好,看到惠民有在販售來自美國的 HANDI-VAC 迷你真空吸筆,就買一支來看看有沒有比較好用。

這是它的包裝︰

它一共附四支吸嘴︰

我用中型的吸嘴可以輕鬆吸起50元硬幣︰

不過吸50元的硬幣只能撐10秒左右,這樣應該算很好了,因為就算是吸北橋也比50元硬幣輕太多了。
現在的電子零件越來越小,用手拿除了靜電的問題外,也已經不好拿了,對小零件用鑷子來夾是比較方便的,但是像晶片這種就不適合用鑷子夾,這時用真空吸筆就方便多了。
而且大家看它的包裝盒上印著ESD,ESD是Electro Static Discharge的縮寫,即靜電放電的意思,這可以避免直接用手拿時產生靜電對晶片的破壞危險(我無法印證是否真的有效),整體上來說這支強調來自美國的HANDI-VAC真空吸筆給我的印象是不錯的。

我另外買的一支真空吸筆是AKIMICHI的MT-668,這支真空吸筆是對岸做的。

同樣的MT-668也附四支吸嘴︰

MT-668的價格比HANDI-VAC便宜了一半多,不過也可能是這個緣故,它的吸力也比HANDI-VAC少了一半多,MT-668不僅50元硬幣吸不起來,連10元硬幣也吸不起來,它只能吸5元跟1元的硬幣。

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不過終究真空吸筆是設計來吸晶片,而不是設計來吸硬幣的,晶片表面比較平整,也比硬幣輕很多,如果是比較吸晶片的話,那這兩支就可能比較不出來了。
小小心得給想買真空吸筆的朋友參考囉!

网友A:
我還有買一支像筆桿的那種,這種出力、使力、瞄準、角度都優於這種方便攜帶型的。力量可以把一條PC用Dram吸起來。
正是因為攝子在其些場合不好用,只有用真空吸筆比較方便,特別是在拆BGA晶片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有買一支像筆桿的那種,這種出力、使力、瞄準、角度都優於這種方便攜帶型的。力量可以把一條PC用Dram吸 ...

我知道你說的是那一種,不過那一種我沒用過,所以就不置評了。

以前我有一台電動的真空幫浦,它是插市電110V,用腳踏開關控制啟動/關閉與吸力大小,它的吸嘴是鐵弗龍做的,它的吸力很強,當吸嘴快要靠近晶片時,就可以吸上來了,結果被朋友借去後就一去不回了,我在一邊打這篇帖子時還一邊在想到底是誰借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說的是那一種,不過那一種我沒用過,所以就不置評了。

以前我有一台電動的真空幫浦,它是插市電 ...

遇到一位忘性比記性好的人
借東西可以不用還真好
WISH大大我缺錢拿些來借罷n_0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位忘性比記性好的人
借東西可以不用還真好
WISH大大我缺錢拿些來借罷 ...

這是我的慣用台詞,版大怎會知道咧?
其實應該不只是我而已,各位想必也有很多東西是被朋友借走後就忘記了。

网友:
下回去借他們家煮飯的回家煮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說的是那一種,不過那一種我沒用過,所以就不置評了。

以前我有一台電動的真空幫浦,它是插市電 ...

還好不是烏骨雞學姐借出.要不然找不回來就沒人幫打掃洗衣拖地板了

酸~~~

网友(2012-02-12):
東西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借用東西用完了,立刻還才不會下一世再還,多累呀!任何東西都是一樣。包括co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