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問】請教這個開關電路的問題~

楼主(2012-01-04):
有某個非常容易故障的板子,其中有問題的地方如圖示,小弟用fritzing拼湊了這個電路~
這個電路用來讓約10~11k的水泥電阻發熱(heat)~然後用10k熱敏電阻搭配10k精密電阻作為偵測溫度回傳給ic,當判斷設定溫度到達,ic切斷12v,這應該算是on/off的操作。
常發生的問題~
1.d882(貼片)常燒毀(過熱?),原機板上標示B極電阻用4.7K,翻了一下書,算出應該要用220Ω,更換後比較少燒掉d882了。
2.8bit ic   SN8P2714SG  常故障,所謂的故障就是負載無法作動(d882換新也一樣)。

由於常出現問題2,這對肉腳的我實在無解,也無原始碼可重燒程式,輸出也不是全部都沒有,大致故障點都出現在heat這部份。

不知站上前輩有何想法呢?請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heat阻抗高達10K,請問你的電壓是幾V
如果12V加在10K的電阻上會熱才有鬼勒
那個D882是2SD882嗎?如果是的話
你接腳排列就畫錯了,應該是E  C  B
你的問題2,如果是在更改D882的B極電阻之後,變得更嚴重了
那就有可能是MCU的輸出電流不足以驅動D882
因而造成MCU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at阻抗高達10K,請問你的電壓是幾V
如果12V加在10K的電阻上會熱才有鬼勒
那個D882是2SD882嗎?如果是的話

雄爸爸前輩,抱歉,抱歉一時情急打錯了,負載端應該約5~10歐姆。
電路圖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雄爸爸前輩,抱歉,抱歉一時情急打錯了,負載端應該約5~10歐姆。
電路圖如下

再加一晶體 NPN  , 改成 達靈頓  !!! (靖自行上網找相關知識)

應該可以解決 常燒 D882 的問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一晶體 NPN  , 改成 達靈頓  !!! (靖自行上網找相關知識)

應該可以解決 常燒 D882 的問題了 !!!

謝謝jeanshyen大的指教,小弟目前是逃開了D882燒毀的問題,但是困在ic無法作動的問題上,技術知識不足,無解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jeanshyen大的指教,小弟目前是逃開了D882燒毀的問題,但是困在ic無法作動的問題上,技術知識不足, ...

或許你也可以再 ic 輸出 , 多加一晶體再 推動 D882 !!

或直接改成  達靈頓 試試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許你也可以再 ic 輸出 , 多加一晶體再 推動 D882 !!

或直接改成  達靈頓 試試吧 !!

感謝jeanshyen大,小弟會試試看這個方法的^^v希望早日逃離惡夢~都搞了一年了。

网友:
電晶體屬於電流趨動
如果擔心MCU輸出推不動的話
可以考慮改用小功率的MOSFET
一方面降低MCU的輸出附載
一方面減少不必要的功率損失

根據2SD882的資料
hfe=160
Ic=1A
Vce=2.0V

网友C:
根據2SD882的資料
hfe=160
Ic=1A---------------------------接5歐母-----12v--不燒才怪-------Ic=2A以上保證燒
Vce=2.0V

网友:
這個啊,如果擔心MCU會推不動或燒毀,
一般會建議改成MCU驅動光耦,再去推動後端部份
即使後端燒掉,至少MCU也會沒事,
再加上用光耦組成達靈頓模式也可以改善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據2SD882的資料
hfe=160
Ic=1A---------------------------接5歐母-----12v--不燒才怪-------Ic=2A以上保 ...

今天重新量了一次負載(藏在手把內部,只能從接頭處量),應該是15~16Ω
。照如此看來,集極電流就降低了~所以收到的故障品從換了基極電阻後就沒燒過。

趁今天又收到故障品,機板上的D882完全燒毀甚至傷到板子,只能報廢了~
追溯問題點,起因來自於手把所使用的纜線接頭,工廠製作接頭時沒有將焊點絕緣(加熱縮套管),所以當使用者扭轉線路的情形產生,線與線之間就產生短路,所以燒了D882也燒了ic~
所以我猜想把負載隔離開來是勢在必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量了一次負載(藏在手把內部,只能從接頭處量),應該是15~16Ω
。照如此看來,集極電流就降低了~ ...

看來
你這應該是已經量產,且已售一定數量以上的商品
該商品應該類似"電子暖暖包""充電式暖蛋"
總之,一定是不方便貼出全部的線路圖
你就先針對建議&發現的問題去著手排除囉
祝 順利 商品大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
你這應該是已經量產,且已售一定數量以上的商品
該商品應該類似"電子暖暖包""充電式暖蛋"

雄爸爸,這的確是已經量產的東西,但是由於設計不良,小弟只是剛好接到這個幫人維修兼debug的"肥缺"。
線路是不能貼,怕遇到熟悉這東西的人^^"
不過可以說說作動的方式~就是發熱然後加上內建震動小馬達,拿來按摩~
由於該產品來自對岸台商廠,costdow後,原本該用遠紅外線陶瓷發熱體的東西變成了兩個並聯的水泥電阻(將廢品全拆之後才看見...)。小馬達就是那種玩具馬達加上擺錘造成震動。
面板控制操作時間、震動強度及溫度~原想只是幫幫換換d882就好,結果搞定d882後,接下來就剩這個主控ic故故障的問題~希望早日脫離苦海~我想回頭去玩小型真空泵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雄爸爸,這的確是已經量產的東西,但是由於設計不良,小弟只是剛好接到這個幫人維修兼debug的"肥缺"。
線 ...

發熱然後加上內建震動小馬達,拿來按摩~
耐人尋味的一句話,同學~~~阿你是想到哪裡去了啦n_112|

原廠設計不良的問題,有向上反映了嗎?如果該商品還有繼續生產的話
設計不改良,永遠修不完
MCU推電晶體這件事,或許可以考慮,改推FET試試看

网友D:
怕燒MCU→隔離驅動
怕負載輸出短路後燒晶體→使用自復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熱然後加上內建震動小馬達,拿來按摩~
耐人尋味的一句話,同學~~~阿你是想到哪裡去了啦

由於溫度測量是用熱敏電阻,所以溫度有時候會飄~預設最高應該只有50℃,但是曾經量過飆到8x。℃
,所以不能用錯部位,會燒傷唷

向對岸反應無效,只說板子ic故障可以丟回去給他們修...。
目前已著手規劃隔離負載的部份...也是要在最小預算中達成呀~我討厭debug(小弟技術也不佳)...接別人的爛攤子(我也有別的事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燒MCU→隔離驅動
怕負載輸出短路後燒晶體→使用自復保險絲

謝謝狼大,目前已著手規劃隔離負載的部份。
小弟打算用...relay~
另外自復式保險絲是裝在負載端嗎?如下

网友:
只要串在負載線上就可以
隔離驅動用光耦合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狼大,目前已著手規劃隔離負載的部份。
小弟打算用...relay~
另外自復式保險絲是裝在負載端嗎?如下 ...

SN8P I/O PORT以220 ohm來驅動電晶體,這很可能超出SN8P輸出能力(5/220=22.7mA),
建議增加一級推動級以減輕I/O PORT負載電流,建議I/O PORT限流電阻不要小於1K。

楼主:
引用 网友E:
SN8P I/O PORT以220 ohm來驅動電晶體,這很可能超出SN8P輸出能力(5/220=22.7mA),
建議增加一級推動級以 ...

謝謝ysc大的指教~小弟也會注意這一部分的,感謝您^^

网友:
5歐母的負載有2.4A ,用D882確實不夠的 , 建議你用便宜的MOSFET即可..
不過... 你的電源輸入起碼也要3A以上.. ..這個要特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