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進:是否可以把電路改成這樣??

楼主(2012-01-04):
連續旋轉廣告燈

連續旋轉廣告燈

這張的電路跑法是:

(我用9代表)(6顆顯示器)

一 9
二  9
三   9
四    9
五     9
六      9

顯示方式:9→9→9→9→9→9→回到第1個

共有10個輸出,我在第7腳REST

CLK跳一次,就按照順序跳

是否可以改成:(用過許多邏輯閘去試過了,配不出來,功力不足= =)

(我用9代表)(還是6顆顯示器)

一 9     1
二  9     1
三   9     1
四    9     1
五     9
六      1

顯示方式:
9→9→9→9→9→1→回到第1個顆 顯示器顯示1→第2個顆 顯示器顯示1→第3個顆 顯示器顯示1→第4個顆 顯示器顯示1

共有10個輸出,第15腳接地(直接REST)

請各位大大幫忙一下

网友:
我只看懂你第一次的跑法~~ 你要改的方式我看不懂意思~~
如是74系列不外乎是 555->74193->74154 的跑法(看起來你沒用到 up 跟 down 所以7400 應該是不需要)
你要改的方式恐怕要在寫的.....明白一點,不然不知道你要改成什麼順序了~

以下是假設你可能想要的狀態:
如果你只是要讓輸出 第 7 8 9 10 與 1 2 3 4 的燈號重疊~~ 哪就把 1 2 3 4 與 7 8 9 10 都各加上二極體
(1跟7 2跟8 3跟9 4跟10 都各一組)二極體末端然後再去接 LED 就可以了

1-------二極體-------\
                               +----LED----GND
7-------二極體-------/
2-------二極體-------\
                               +----LED----GND
8-------二極體-------/
3-------二極體-------\
                               +----LED----GND
9-------二極體-------/
4-------二極體-------\
                               +----LED----GND
10------二極體------/

好難畫~~ 希望你看的懂~也希望有幫到你

网友:
在第七腳為高電位時,要讓reset跳hi準位,最快做法,直接把第七腳拉到rese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