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不會亮

楼主(2012-01-04):
從某人那邊撿一台 17吋 LCD 回來~
品牌~宏通~(沒聽過)
google 過以後~這一間好像已經不做了~
反正某人已經買新的 LCD 了~
就毫不客氣的撿回來研究了~
回到家以後先不急著接上電腦~
單獨接上電源~開啟.....電源燈閃了一下就熄了~

下面就是我的最愛了~將螢幕大卸八塊~
螢幕背面

把背殼拆掉

把正面殼拆掉(露出電路的保護殼了~)

把保護殼拆掉
這邊看到兩塊電路版~
查了一下…………應該是高壓版(電源)跟 AD (訊號轉換)版?

最後~在高壓版右邊上的電容看到了突起....

目前準備的維修方案~
1.更換電容看有沒有效~
(由於角度問題要先把舊的電容拆下來才能知道規格)
2.更換高壓版
(不確定有效)
不過更換高壓版需要確定腳位,
雖然板子上有寫…………
但是還是想先請教一下買其他品牌的高壓版腳位會通用嗎?

目前看到的腳位是 8P * 2~註明如下
ADJ     EVA
GND     GND
GND     DET
+5V     +5V
+12V    V_ADJ
MUTE    SHUT
AOR-    AOR+
AOL-    AOL-
有沒有哪位可以指點一下這些腳位的定義是什麼?

此外高壓版右上跟左上各有兩個 2P 且沒看過的接頭…………
看起來是接到面板上,
翻過文章這可能是燈管用的,
說可以先接電源測試燈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問題是....這個燈管使用的電壓是多大?

以上~希望版上的前輩可以指點一下~

网友:
建議你先爬文吧!
這是L型燈管.
若是好運換電容就能解決..也就恭喜囉!
運氣不好.可就很有搞頭了...無論如何爬文先吧!

网友:
請先換個電容試試看吧~~ 搞不好就是那幾顆"腫起來"的在做怪而已~~
p+i 板超像 CMV 用的:)

网友:
就先把看得出來有問題的就先處理掉吧!
說不定就這樣修好了!
至於你說的左上跟右上的接口,指的是燈管的接口吧!

网友:
不然就是P605要更換!!...

网友:
電源燈閃了一下就熄了,應該電源保護有啟動,像樓上說的,先換電容碰運氣

网友:
先把右邊哪五顆中間哪顆都先換掉試試看

网友:
換電容就80%的機率修好了
這塊p+i修過很多了,都是換電容完修

网友:
先換電容後再接上VGA訊號如沒接訊號即使正常液晶螢幕也是閃醫下就熄滅!   要注意

网友:
這款P+I版很常見前幾位大大已說明方向...
先電容---P605---背面在檢查一下---應該沒啥問題了..
祝您早日完修~~

网友:
應該是那顆凸起的10v 2200uf電容在作怪吧!
先把它換掉
如果情況依舊請檢查P605是否功能正常

网友:
換電容+1

网友:
先測燈管...
覺得燈管脫焊機會很大

网友:
先換電容.....在用看l型燈管要修要找中古的套用上去就可以但通常換電容就會好了

楼主:
維修完成~:)
換顆電容就復活了~
不過天氣變冷~
烙鐵也變的很無力~orz
換顆電容換老半天~囧

网友:
是遇見軟的,大部份的讀友都判定是電容的問題,可見大家的功力是令人欽佩的,恭喜完修了。

网友:
共有
220uF/25V * 2
1000uF/25V *2
1000uF/35V *1
1000uF/10V
都換了吧!反正一個工!
如果是我修
就全換了

Mac

网友:
恭喜完修~@@軟的~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