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極體電壓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2-01-04):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圖中高壓部分二極體編號為D306和D303電壓約為幾伏?

原本的二極體上僅有一條黑色條紋無任何編號,麻煩有經驗的兄台告知..

使用下圖Zener tester電路量測的電壓皆超過DC55v,因為我最大電源供應只到DC55v...

此電源為海韻SS-600HT,謝謝!!

网友:
如果原本只有一圈黑條紋,則表示是一般二極體,一般為1N4148
且電路板編號D開頭應為一般二極體

网友:
D306上面有一顆ZD302,那顆才是稽納二極體.

楼主:
瞭解,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