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華.連鈺.康舒.LITEON....各牌..都是PG只有2V左右

楼主(2012-01-04):
手上有一堆(約20顆)各種品牌都有(所以不知道該怎樣問)
但是因為都有相同的問題~故提問檢修方向
問題~PG電壓都在2V左右而已.更換新品後電腦即正常
爬文數月.多方測試之後...頭昏腦脹
目前有多顆持續檢測中的~7515(或494)正常.(手邊有新品可更換)
電容容值都正常~連光耦都檢查了.就是沒辦法查出問題在哪
請教檢修方向~感謝

另~請問
如果我在PG與+5V(紅色)之間用電阻(1K)連接.將電壓提高可以嗎?
會有甚麼影響?

网友A:
把PG固定在高電位,會在電源異常時無法透過拉低PG來通知主機板輸出有狀況

网友B:
不同的電路有不的設計方法 !!
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

有些你加上 +5v 的電壓未必能提昇!!
有可能會燒毀某些元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G固定在高電位,會在電源異常時無法透過拉低PG來通知主機板輸出有狀況

喔~謝謝
就是行不通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電路有不的設計方法 !!
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

嗯~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謝謝
就是行不通嚕>

最好是查明PG相關電路,周遭元件是否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查明PG相關電路,周遭元件是否有異常

了解~繼續查..
下次每顆都個別發問.並上傳圖片好了~
謝謝你熱心回覆